[联想]
联想LI1963WA 程序

楼主(2016-02-29):
联想LI1963WA, TPV冠捷代工,板号715G3607-M01-000-004L, 主控芯片RTD2270CLW, 配屏BOE HT185WX1-501

网友:
另外这个屏有通病,故障是 先白屏后花屏,然后反应慢,飞线搞定!

网友A:
飞线,飞哪个线?可以一起发上来给大家共享下,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飞哪个线?可以一起发上来给大家共享下,我给你加分。

本论坛有啊,你搜一下就看到了,就是这个京东方屏的模组的VGH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飞哪个线?可以一起发上来给大家共享下,我给你加分。

本论坛有啊,你搜一下就看到了,就是这个京东方屏模组的VGH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