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1L板号X450LD好机备份

楼主(2016-02-29):
    今天修好一台X450LD(板载I5 4200U)不触发并备份下来的.机壳型号为Y481L  主板内存槽和板上型号为X450LD,华硕的主板看MB号或者内存槽上条码型号是吧准确的. X450LD

网友A:
不触发跟BIOS有没有关系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跟BIOS有没有关系 楼主

有关系,但我修这台不是BIOS引起不触发的,是受保护了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楼主了

网友B:
在吗? y481l的本子你修好后风扇是长转,还是转一下停了 热了才转,我这有一台是风扇长转,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吗? y481l的本子你修好后风扇是长转,还是转一下停了 热了才转,我这有一台是风扇长转,解决不了

你把原机BIOS传给我,我帮你合成一个试下。QQ357009158

网友:
我的机器是电流反复跳变,像是没过内存。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吗? y481l的本子你修好后风扇是长转,还是转一下停了 热了才转,我这有一台是风扇长转,解决不了

这个是原BIOS中ME的位置,移位推算出来这个ME版本是9.5.15.1730,我提供个ME给你,你自己合成下你原机备份的BIOS试试看

网友(2016-04-02):
下载个试下,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的,自己合成的BIOS不能用,之前用在别的机器上可以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  不触发  待机都正常  开关电压正常  可以拉低  不知道是不是BIOS引起的   已经刷了2个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C:
楼主在不在  可以传一份给我吗   我的没有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不在  可以传一份给我吗   我的没有分了

加我QQ35700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