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开机报警。

楼主(2016-02-29):
刚接了一台联想S230u笔记本。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56 到0.6之间 ,开始报警。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各五声。这个板子是CPU  内存。都集成在板子上了 没法换内存试。测各个电压也都出来了。最后刷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真没思路了。大神们给点指点吧。。

网友A:
先量一下PCIE复位有了不?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PCIE复位有了不?

本子修好了  最后还是BIOS的事情。。要分离好的才行。。

网友:
能不能把bios分享下,下次遇到了好下载

网友:
我也需要分离好的BIOS啊

网友:
楼主可否把分离好的bios分享一下

网友:
这机这个电流就亮了 ,你应该多看看屏跟屏线

网友(2016-04-05):
没有遇到过 ,,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吧

网友:
先量一下PCIE复位有了不

网友:
这样的故障基本上都是BIOS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