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联想G475换USB口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6-02-29):
联想G475笔记本换完USB接口后无法开机
现象是:插上电源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大概3秒左右停止转动,硬盘有转动的声音,屏线都已插好,但就是不亮屏,求故障点及造成的原因

网友A:
你把USB焊反了吧,测先对地阻值别烧到南桥了,

网友:
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那个接口一定要找一样的,别反了啊。。不然真的会烧南桥。。。

网友:
先看5V和接地脚反了没有

网友:
先看5V和接地脚反了没

网友:
电池通病!!!!!

网友:
USB接口有的不一样

网友:
主板坏  送店铺维修  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USB焊反了吧,测先对地阻值别烧到南桥了,

没有焊反,找的是相同型号的USB口,后来把USB重新拆下来后,电脑可以开机,就是屏幕没有显示,外接也同样是这种现象。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口一定要找一样的,别反了啊。。不然真的会烧南桥。。。

没有焊反,找的是相同型号的USB口,后来把USB重新拆下来后,电脑可以开机,就是屏幕没有显示,外接也同样是这种现象。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