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3U 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6-02-29):
今天接了太ASUS X53U ,版号:LA-7322P,AMD 集成显卡主板,加电无显,拆裸板,加电,电流起到0.35A左右有微弱摆动,感觉死循环,上测试卡(仁宝在无线网卡插槽上步了LPC 总线),1P BE 死循环。
先刷BIOS,还是一样,量了所有供电,GOOD,复位,都正常,没办法,加焊一下二合一桥吧,能力有限,只能凭经验了,哈哈哈,没想到好了,万一大家碰到一样的故障,可以试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二合一桥最爱坏了

网友:
和当年的MCP一样,什么有线网卡不好使,无线不好使,掉电。不显示。基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机子已经取走,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就喜欢这种经验贴

网友:
  这种桥跟上网本的一样,三板斧下去一般能好

网友:
看着简单,修起来真心不容易

网友:
此型号经验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
加焊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