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6-02-29):
有一个戴尔台式机,主板型号是MIH61R MB。一通电就自动开机,然后就滴滴报警。
奇怪的是立即把电源关了在开又能正常使用(依然会自动开机)。
关机后把电源关了放一会再开又会自动开机且报警。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主板哪里的问题呢?开机电路?还是IO?
还请各位大神给予解答。谢谢!
各位大神谁有这块主板的电路图?或者io芯片SCH5514E的图纸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已测得PW+和PSON到IO的线路均无问题,但5VSB对地无阻值(非短路)

网友:
小电池有电么

网友A:
报警声音有多少声很重要哦!

网友B:
滴滴叫应该是挡内存  戴尔主板都是插电自动上电的

网友:
已经换过新电池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声音有多少声很重要哦!

不断的滴滴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滴滴叫应该是挡内存  戴尔主板都是插电自动上电的

内存没毛病~再次重启可正常使用   我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滴滴叫应该是挡内存 戴尔主板都是插电自动上电的

通电自动开机是新电脑都会这样吗?还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声音有多少声很重要哦!

5声一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自动开机是新电脑都会这样吗?还是通病?

戴尔机自动通电是正常的  不用查这个问题  你只需要查不过内存这个问题就行了

网友:
根据报警表提示:五声 应该是实时时钟故障

网友:
谢谢,应该是io到电池的线路的问题。请问有sch5514e的线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