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3 一波又一波 不认硬盘了 求解!!

楼主(2016-02-29):
刚开始是不亮机,刷完BIOS 解决。。。然后,,,就想装个系统试试,,,结果 找不到硬盘!! 硬盘是好的, 没图纸, 没点位,本人是小白! 求大神告诉我怎么办? 还有这个第3个图,, 怎么看 硬盘的 那个是第一脚?  哪儿些是关键测量点? 我想看看有没有数据信号什么的。。。。

网友:
       打开其他图纸,看看硬盘接口定义,,,

网友A:
串口引脚定义相同的,随便找个其它的图纸都可以对照量

网友:
这个,查图纸啊,先测硬盘接口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下供电正不正常,再查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引脚定义相同的,随便找个其它的图纸都可以对照量

哪儿个差不多? 能告诉 下吗?   我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