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背光亮一下无显示后黑屏。

楼主(2016-03-01):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显卡有的说BIOS还有的说是APL5930,说啥的都有把。
我下面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包涵点。

先说说那些说这问题是显卡的把,在一体机系列里显卡虚焊的问题其实很少,它不像笔记本有好多显卡了北桥了好多虚焊问题,为啥那(一)一体机不经常搬动外部的铁架结实主板不容易变形(二)一体机散热比较好,风扇大排风量也大。在散热方面比笔记本强多了。笔记本的就是因为散热不好,温度越来越高时间长了就虚焊了。
下来说说这问题是BIOS的。说实话我维修也搞了十来年了,是BIOS问题的毕竟很少很少,也就百分之六 七个是BIOS的问题。
最后说说是APL5930的。这个5930是在CPU旁边的出1.0V电压的,它的3 4pin是输出电压脚1.0V    5pin  VIN 3.3V  6pin VCNTL  5V  7pin PG 5V  8pin EN 3.3V

饿饿饿饿额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然后呢??我换了5930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两天没顾上写贴也删了,服了。 先说说这个高压板接口这儿从右往左数的第一脚就是高压开启信号,开机等几秒这个电压出来了一下就被关断了然后一直无电压,这个电压正常时是,开机等几秒电压出来一下后关断再等几秒后一直持续5V高电平。 有3路能控制这个开启信号。EC  GPU  TSUMU58这3个地方。
既然是这3个都能控制他的开启电压就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 量了下背面的PQ45一面有1.8V的电压另一面没1.8V的电压,这个PQ45的控制脚也没电压,哈哈问题找到了,
这是一路控制1.5V和1.8V电压的正常好的时候有12V,这个12V没有,量Q35 Q36的控制级都有5V的电压,怪了,Q36的控制级是CPU旁边的那个APL5930正常输出电压后发出的PG信号,难道这个5930不正常吗?都说这个5930出问题的多那就换一个把,换了后问题又来了这个PG脚电压成了1.8V了,又换了一个还是1.8V,这就不是5930的问题了肯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又细细的看了看电路图没别的地方了啊,难道是PQ36坏了,从废板上拆了个换上去,开机PQ33和PQ45控制级的电压12V都出来了。上屏久违的联想开机画面出来了。写的不好瞎看看把。

网友:
有3路能控制这个开启信号。EC  GPU  TSUMU58这3个地方。????????这个不对吧,下面两路电阻都没有装呀!!!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不正常,电脑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看来你没修过这款一体机

网友:
图纸呢,亲,能不能发个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手上的机器,重启黑屏,但是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