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触发掉电

楼主(2016-03-01):
ThinkpadE431
板号:VILE1NM-A043  Rev:1.0        维修时间:2015/12/15
故障:触发掉电

待机0.16正常,触发0.86-0.4-0.030-自动触发,反反复复,查图纸:时序图

测全板电感对地值正常,测各电感电压除了PL1201外其他都正常,PL1201的1.05V出来马就掉到0V了,再看电流已经掉到0.030,然后自动上电,掉电,反复反复。看上面时序图,由南桥发出SLP_S5#、SLP_S4#给EC,EC收到SLP_S5#、SLP_S4#发出SYSON信号后,南桥发出PCH_SLPA#给EC,EC收到PCH_SLPA#后发出M_PWR_ON来开启PU1201输出+1.05VMP,测得PCH_SLP#出来一下马上掉到0V,机子是被客户摔过后成这样的了,所以怀疑南桥摔虚焊了,加焊南桥还是一样的,拆了植球,有黑胶掉了三个空点,装上电流到0.3就掉到0.030自动上电到0.3掉电,反反复复的,拆下来换了新的南桥触发上电到0.86不动了,有时会跳到0.91-0.84不动了,图

拔掉内存还是一样的,此板有两个BIOS  U5  8M、U6  4M的,从网上下载BIOS刷了U5还是一样的,再刷U6电流0.86-0.7不动,听说E431的机子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集显就可以亮的,拆掉了PL801和PL802,图

接上屏上电,电流0.91-0.83-0.7-0.65-0.79亮机,装上PL801和PL802电感,上电电流0.91-0.86-0.97-1.01-1.3-1.54亮机,不过亮机是亮了,但是要开两次才亮的,第一次电流0.86-0.7就不动了,按快关强制关机,再出发就亮机了,能亮机是刷了U6亮机的,网上说两次开机要刷U5  BIOS,找了一份别人在淘宝上买的解决两次开机问题的U5 BIOS刷上去OK,一次开机正常!!此机修复
其实开始就走了弯路了,这机子不用换南桥就是BIOS问题,早点上论坛我也不会走弯路的,直接就刷BIOS了。刷了U6 BIOS已经好了都不用断开独显电感了,断开电感亮机了就是第二次开机了,就能亮高兴地还以为是取了独显可以亮机!!!!马上装上独显电感也亮机了,才明白了一开始就是BIOS作怪的!!
特发此贴,希望能帮助和我一样的小白们,别走弯路了!!!

网友A:
你说的好 怪啊~~   摔了下 把 BIOS 程序摔丢了  我认为 是不是正常的。 一般摔的机器,像你这样的,南桥一出信息就掉电,我很认为 南桥已经虚焊了,加焊后 你再刷BIOS应该就好了。  如果你直接刷BIOS,我认为 你的信号南桥还是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好 怪啊~~   摔了下 把 BIOS 程序摔丢了  我认为 是不是正常的。 一般摔的机器,像你这样的,南桥一 ...

正常之前我也有修到,把bios摔丢的

网友:
待机0.16也太高了吧

网友:
学到了经验,动桥要放到最后一步,前面多折腾下都没关系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还是很牛 的

网友:
可能被摔时突然断电bios信息出错导致下次无法开机

网友:
楼主请问下你做这种南桥用0.3还是0.35的珠子,另外你焊上去的时候要不要在珠子融化时轻触下芯片?我做这种南桥成功率低,想学点技巧

网友:
这板子黑胶桥能做好就很不错了,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BIOS能够摔坏,也是少见

网友:
你这个板掉电也是有规律的掉电吧?

网友:
一开始待机0.16A有点偏高吧?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刷了bios也不行难修,能上传好的bios吗

网友:
e系列的bios很容易坏

网友B:
怎么不把BIOS上传上来或者给个链接,让我安心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BIOS上传上来或者给个链接,让我安心下载。。

明天给你发,今天有点忙忘记了不好意思,BIOS在店里的电脑上

网友:
我认为也是你换了南桥和BIOS才好的,如果只是换了BIOS应该是不会好的!

网友:
这机换桥后 bios要刷,不然开机要开两次。

网友:
摔过的机器也有BIOS问题 也是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BIOS上传上来或者给个链接,让我安心下载。。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E431板号nm-a043 CPUI5第3代U6.rar

网友:
楼主最好就发一个BIOS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bios在22楼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刷死我了,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
开机掉电 反复开机掉电 首先刷bios啦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开机慢,第一次开不起 正常关机以后也开不起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恩,很好的一次经验维修,向一些刚刚开始做维修的人都有帮助

网友:
也没走弯路,思路正常。摔过的机都会想到桥而且条件都指向桥。现在的BIOS会千奇百怪,所以自己要学会分离合成,简单的都不难自学。

网友:
这机器也太奇怪了,BIOS问题

网友:
点点滴滴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网友:
没错,做桥后要刷BIOS的

网友:
这款机子除了BIOS和进水别的没修过

网友:
好像没看明白,要认真学习

网友:
上次修到个小电流反复的,刷了就好了,楼主的改集显又学了一招。

网友:
原来又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挺详细的 嗯 谢了 楼主

网友C:
为什么刚开始待机那么高
阿拉释迦
少打了一个0 0.016
详情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刚开始待机那么高
少打了一个0 0.016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