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20没声音

楼主(2016-03-01):
             如题,一台老机器1320 认不到声卡,测得电压如下:主供电3V和5V正常,1脚:1.6V,6脚:1.7V,5,8,10脚都是0V,11脚3.3V,  2,4脚0V,换过声卡和南桥,还是一样,请大神们参详一下,图纸附上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DELL_Vostro_1320_-_COMPAL_LA-4232P_KAL80_-_REV_1.0Sec.pdf

网友A:
提示:bios设置或者刷bios排除了吗;5,8 ,10打阻值了没;

网友B:
声卡都换了,有断线?还是接口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bios设置或者刷bios排除了吗;5,8 ,10打阻值了没;

BIOS恢复出厂设置过,5,8,10阻值都是200多,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都换了,有断线?还是接口本身有问题

没测到有断线,什么接口??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C:
供电正常 刷bios 或者重装驱动看一下

网友:
声卡总线,时钟,复位测过了吗?

网友:
曾经遇到一台戴尔  故障一样  芯片也换了 该查的查了,但是开机用可调电源2声报警还是有的,你的 有吗? 最后下载了一个声卡芯片的驱动搞定了(必须看芯片型号)

网友:
看着看着手不自觉的点到图纸上了就下来了我的五分

网友:
看是否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查查 MUTE   这款 高电平为静音, 正常要为低        还有印象中 因为一个电阻   有的板子没装,有的板子装了,具体位置忘记了,导致win7 或者win8 没声音,你试试换个系统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哦,你的图纸跟我的图纸有不一样的, 反正MUTE 带#的 就是低电平有效,为低就是静音。为高就的出声音
看错了以为是没声音,不认声卡就查5 6 8 10  11 对地值基本一样。还有桥的HDA声卡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正常 刷bios 或者重装驱动看一下

已经刷了,系统重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