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变废为宝,摇身一变液晶屏幕

楼主(2016-03-01):
笔记本屏幕变废为宝,摇身一变液晶屏幕

  前段时间果断抛弃了一款笔记本,因其性能实在是差的不要不要的,也没升级的必要,不过液晶屏幕套上驱动板当显示器和电视使用算是废物利用所以留了下来。纯手工改造,下面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淘汰的笔记本机轴已经分家。

图一改造液晶屏幕

  撬开的液晶屏幕的面板边框

图二改造液晶屏幕

  这是原来的屏线和高压驱动板,有高压板的存在,说明这液晶还是采用老式的ccfl冷极灯管。

图三改造液晶屏幕

  液晶屏幕背面特写,15寸屏。

图四改造液晶屏幕

  网上搜一圈,到手了一整套电视、hdmi、bga等输出的驱动套件。

图五改造液晶屏幕

  套件主体部分:电视/信号输出板、另配的高压条

图六改造液晶屏幕

  以这个方式插上屏线,如果不清楚如何匹配,可以把液晶面板的型号报给卖家,他会负责帮你配对的

图七改造液晶屏幕

  不过糗的是,配对的屏线好短,不过为了布线的美观,决定在笔记本的A面挖个洞通过屏线。

图八改造液晶屏幕

  再继续对好位置挖几个洞,然后把高压条和驱动板用扎带固定

图九改造液晶屏幕

  再找到平板支架,用来起固定作用,中间的槽刚好可以卡进屏幕。被我的想法折服吧!

图十改造液晶屏幕

  让你瞄一眼,整体是这样子的。

图十一改造液晶屏幕

  通电即可正常点亮,可以用随配的按键板调出菜单。

图十二改造液晶屏幕

  与19寸显示器和r9-380 Ustorm摆在一起,这个改造好的液晶显示屏还是显得非常的娇小

图十三改造液晶屏幕

  游戏也可以正常玩,不过分辨率就只有1280*800,用r9-380 Ustorm在这显示屏上面玩游戏,有点浪费。不过看电影当电视用绝对是极好的。

图十四改造液晶屏幕

  以上便是笔记本屏幕变废为宝,摇身一变液晶屏幕的内容了,家里若是有即将丢弃的笔记本,在屏幕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取下屏幕参考以上内容来制作一个显示器和电视用,效果绝对very good!

网友A:
果然被你的想法折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被你的想法折服了

免费借鉴给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

文明用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免费借鉴给你,可以试一下

我有一台老式的IBM不知道能否改成你这样

网友D:
这个底座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E:
这个方法 大大的好  不过 在城市里没什么大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老式的IBM不知道能否改成你这样

试不试你自己决定喽,  最好是那种决定抛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 大大的好  不过 在城市里没什么大量

因为没往这方面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底座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不试你自己决定喽,  最好是那种决定抛弃的。

绝对抛弃啦,装XP都装不了

网友F:
应该有专用的外壳套件出售的,比这样裸奔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专用的外壳套件出售的,比这样裸奔好多了

咳咳    裸奔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抛弃啦,装XP都装不了

那么你可以一试,万一遇到点错误 不至于难过

网友:
不知道电视有存在用处吗

网友:
想知道,你搜了一圈,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一般啊。。。厉害了。

网友:
底座很有创意,让人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