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W2228H 花屏

楼主(2016-03-01):
好好的就出现这种情况,复位了还是一下,有朋友遇见帮忙分析一下,驱动也重装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啥都不说  撒也别说  告诉你一个字 通用板点屏

网友:
有点要驱动板的问题。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程序 屏线 屏 排除吧

网友A:
按理应该是驱动板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应该是驱动板出了问题。

会不会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驱动板坏了,通用板点屏

网友:
先试一下屏,

网友:
看你图片  无信号好像有点正常。我和楼上意见一样点屏试下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屏试试 这个问题应该是屏坏了  这种型号的显示器我修过十几台 都是上灯管低压端开焊 通病 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就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也官网下了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 问题

网友:
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咯

网友:
通用版 点屏  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故障现象各种各样,需要考虑添置维修检测设备~,

网友:
建议楼主刷程序试试吧!刷程序没用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先点下屏,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