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笔记本电脑中的LED升压芯片上SM总线的论证

楼主(2016-03-01):
                                  关于苹果笔记本电脑中的LED升压芯片上SM总线的论证
         最近我也开始教液晶显示器了,对目前市场上主流的LED液晶升压电路开始深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同时也解开了不少平时在笔记本维修过程中的困惑。比如苹果笔记本电脑中的LED升压电路,在目前我修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中,几乎每一台的LED屏升压电路都集成在主板上。如下图:

       同时发现它们的LED升压电路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苹果的LED升压芯片比其它品牌机的LED升压芯片多了两条SM总线引脚,其实别的机器的屏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两条SMBUS,只是大部分都不采用而以,但苹果机器的升压芯片一直都采用了这两条SM总线,也一直不知道这两条线在其中的作用,维修中遇到过几台暗屏的机器,总是会被这两条SM总线绕进去,一直以为SM总线是这个苹果LED升压芯片的必备条件,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下面我们一步一步揭晓它。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可以看到,苹果的LED升压芯片第D3、D4脚就是SM总线SCLK、SDA,而普通的LED升压芯片引脚上面却没这样的信号,就算有这样的引脚,大多都是不采用的,如下图:

      那这两个信号用在这里到底是什么作用呢?在实际维修中会引起什么样的故障呢?其实我也想搞清楚这个事情,于是就找了个苹果笔记本A1278简单的实际测量了一番,得出以下结论,供大家讨论研究。
1、实际测量此LED升压芯片SM总线信号波形,发现它与内存的SM总线波形相同,如下图:

2、从下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此SM总线来自PCH桥,桥为什么会跟LED升压芯片扯上关系呢?

3、用SLP_S3#信号、内存SM总线波形去对比LED升压芯片的SM总线波形,如下图:

4、从上面两个波形可以看出,LED升压芯片的SM总线波形远远在SLP_S3#后面,并与内存的SM总线波形同步。
       此时心里有个想法:既然有些普通的LED升压芯片有SM总线引脚,而且它们都可以不采用,那么苹果的LED升压芯片断开SM总线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开干,把LED升压芯片的SM总线电阻直接断开,看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故障时,结果通电开机后竟然能正常亮机进系统,正常操作无任何问题。这就奇怪了,通过此次实验证明,LED升压芯片的SM总线对升压芯片的正常工作无影响。
       总结:以后如果修到像我这款型号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LED升压电路故障时,不要再纠结它这个SM总线引脚了,直接忽略它即可。它跟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都没关系,亮度调节是通过PWM脚来调节的,开启是EN脚。其它型号的苹果电脑LED升压电路有待验证,望大家多提供些案例。

欢迎大家拍砖!如果大家实测有异议的地方!可以直接回复本帖!

 会员380019300鑫豆2024-9-12 21:55
 会员7486722元2023-2-7 09:37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6 18:55
 会员14451612元2022-11-13 19:16
 会员12515832元2022-9-27 00:52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希望这样的经验老师能多总结,我们修起来就少走弯路,但是要设阅读权限,别百度都能搜到顾客来都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B:
黄老师威武。不过提点小小的看法:
1、实际测量此LED升压芯片SM总线信号波形,发现它与内存的SM总线波形相同
4、从上面两个波形可以看出,LED升压芯片的SM总线波形远远在SLP_S3#后面,并与内存的SM总线波形同步。

以上2点,不用测也知道的。呵呵因为内存的SMBUS和升压芯片的SMBUS本来就是连一起

另外,黄老师有空研究下SMBUS的寻址呗。期待~~

网友:
此贴一发,必然把苹时维修又领上另一高峰

网友C:
这个sm总线,只是作为《诊断》led芯片的问题使用吗?平时不起作用。和内存一样,抓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希望这样的经验老师能多总结,我们修起来就少走弯路,但是要设阅读权限,别百度都能搜到顾客来 ...

别这样。。。已经关闭注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老师威武。不过提点小小的看法:
1、实际测量此LED升压芯片SM总线信号波形,发现它与内存的SM总线波形相 ...

研究SMBUS寻址!此任务艰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m总线,只是作为《诊断》led芯片的问题使用吗?平时不起作用。和内存一样,抓一下而已。

我测这个波形,只是为了验证这个LED升压芯片SMBUS存在的作用,并无它意,实际维修中直接忽略之

网友:
我这还有在学习!

网友:
这个是什么级别的哦。。。我不敢发言

网友D:
我当时怎么没想过把它断开试试那  最后改出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979-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怎么没想过把它断开试试那  最后改出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979-1-1.html

我的这个当时就是没有波形    还以为是必要的条件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当时就是没有波形    还以为是必要的条件那

我们也走过这样的弯路

网友:
楼主写贴辛苦,支持发贴,加点分

网友:
老师又出新课件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个暗屏的  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E:
网站中有单独的帖子,是以MAX17105来说明,通过配置RDFSET引脚来选择采用SMBUS控制还是PWM模式,只是多了一个控制方式的选择而已。苹果产品中我们缺少对应的数据手册,但是大概工作原理应该是一样的。SMBUS总线控制方式,只是通过命令或字节传输方式来控制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等。平时不采用而已。应该也有单独的配置引脚来选择使用SMBUS或者PWM方式。相当于是单刀双掷开关。http://www.xinxunwei.com/bjbwx/201308263436.html

网友:
真的,大家多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怎么没想过把它断开试试那  最后改出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979-1-1.html

暗屏的机器重点查每一组反馈,进水的机器屏接口爱坏!那么多组LED反馈中,只要有一组反馈不正常,就会导致暗屏!

网友:
技术的先锋,我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网站中有单独的帖子,是以MAX17105来说明,通过配置RDFSET引脚来选择采用SMBUS控制还是PWM模式,只是多了一 ...

嗯,有道理,那我继续实测中

网友:
真的是精华啊。这个真的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m总线,只是作为《诊断》led芯片的问题使用吗?平时不起作用。和内存一样,抓一下而已。

你怎么就知道是抓的LED的呢。它跟内存连一起,还连了很多东西。
不研究SMBUS协议,你无法知道它是不是在抓LED。。。

网友:
信号比较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有道理,那我继续实测中

坐等楼主放大招。

网友:
非常好,前辈栽树,后辈乘凉,功德无量!

网友G:
我维修暗屏的苹果主板方法是这样的,暗屏无非就是屏升压电路的问题,由于苹果机型的外形设计原因,很多进水的主板,升压电路部分,屏接口部分都很容易受到液体的侵蚀而损坏(液体还会侵蚀到SMC芯片),往往机器是在使用当中进水短路,最严重的会使三合一芯片受损,如果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满足,这个开启信号是很关键的“LCD_IG_BKLT_EN”。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部分来维修,

网友H:
其实就是内存的总线,都连着了,只要一开机都有,修到升压这块我每次也都查,一直没注意,船长厉害

网友:
升压芯片的这两条SMBUS故障是否也会直接影响内存的SMBUS工作不正常,而导至读取内存SPD不成功而档内存呢?

网友:
LED显示屏也是最近才开始修,也没经验,就修过一个因为LED灯条检测不到,无升压的故障

网友:
黄老师就是厉害,已拍砖.

网友:
实践出真知,黄老实威武给力。

网友:
先留着,以后验证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网站中有单独的帖子,是以MAX17105来说明,通过配置RDFSET引脚来选择采用SMBUS控制还是PWM模式,只是多了一 ...

迅维转载不注明出处?这是我两年前写的文章,现在都差不多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迅维转载不注明出处?这是我两年前写的文章,现在都差不多忘了。

稍后我会把你的诉求反馈给网站管理和运营,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迅维转载不注明出处?这是我两年前写的文章,现在都差不多忘了。

会员没有提出要求时,一般不会注明。
你发表在chinafix,就表示同意了我们公司的协议,xinxunwei和chinafix是同一个公司的。
现在那文章,给临时给最后加了你的ID。

网友:
大师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m总线,只是作为《诊断》led芯片的问题使用吗?平时不起作用。和内存一样,抓一下而已。

我的个人理解是,方便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又更多选择!自由化和可操作性。另外一点,一条SMBUS总线上可能挂在有多个设备,简单点来说,相当于是多个设备并联,但是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地址,如果对应的主设备发出了地址信息,如果某个从设备的地址能够相对应,主设备就会得到应答。至于具体是对那个设备读或者写操作,就涉及到总线解码,前提是你要懂得总线通讯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维修暗屏的苹果主板方法是这样的,暗屏无非就是屏升压电路的问题,由于苹果机型的外形设计原因,很多进水 ...

楼主发此贴的目的是探讨SMBUS具体在电路中的作用!相当于是做理论探讨和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内存的总线,都连着了,只要一开机都有,修到升压这块我每次也都查,一直没注意,船长厉害

是的,一条总线上挂载有多个设备!但是具体对那个设备进行操作,就需要总线解码。

网友:
看不懂图纸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暗屏没找到原因

网友J:
请教大师,如何查找反馈,具体方法是什么,是有万用表打反馈脚对地值吗,我有打过,好像没有什么用,打不出什么问题,你们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反馈中什么原件比较会坏,可以告知一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大师,如何查找反馈,具体方法是什么,是有万用表打反馈脚对地值吗,我有打过,好像没有什么用,打不出 ...

LED反馈没有元件,在LED排线接口处找

网友:
这个贴好得好啊,意义重大啊,加分支持!

网友:
   很头痛的问题就是升压芯片坏了   从料板上拆下来  很不好换   谁有高招呢

网友:
此帖甚好,对于先有些根本摸不着边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网友:
次修到个暗屏的  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K:
看君一个贴胜修百台机   要这个芯片能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君一个贴胜修百台机   要这个芯片能改就好了

可以改啊,论坛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了

网友:
黄版  那这对总线实际作用是干嘛的啊  还是没太懂。。。。

网友:
是反馈出问题吗,有点看不懂

网友:
一个1286暗屏二修机器,还在研究

网友:
这东西有待研究啊,我之前修过一台小白,A1342,是nv单桥,开机有“咚”的一声,就是不显示,电流在0.8-0.9这块,而且已经跑码了,显示器没屏没问题

网友:
黄总好福利。以后修升压有依据了

网友:
给老师点个好吧。期等更多好的作品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