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360

楼主(2016-03-01):
屏幕亮一下就灭了,里面有吱吱的响声,这种LED的灯条容易坏吗,还是板子的问题,本人研究几天了,希望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拆开后,用通用点屏高压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改通用的

网友:
灯条不容易坏  接口容易脱落  虚焊

网友:
多数这样的故障差不多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B:
灯条一般坏的少。。。。电源板吧

网友C:
这款我基本都是碰到灯管虚焊

网友:
灯条坏的少,重点检查电源升压板。

网友:
用手电看看有没有图像   基本是灯管坏了   拆开后先把新的灯条插上看亮不亮

网友:
你拆开后,可以听一下,看是什么在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用通用点屏高压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个是LED的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一般坏的少。。。。电源板吧

这个是一体板,没有电源板,外接14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我基本都是碰到灯管虚焊

灯管虚焊,我也是醉了。LED的

网友A:
你不知道有点LED屏的通用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有点LED屏的通用升压板?

回复错了,我本来回复下面几个说灯管的。。。

网友:
简单啊,用通用的升压板去点,换掉那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 明天我拆开看看 一般供电多少 灯条就会亮呢

网友:
吱吱的响声不是电容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