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修改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6-03-01):
有谁知道,怎么修改BIOS资料,显卡驱动才不会打感叹号。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是BIOS资料问题还是驱动没装好哦

网友:
是驱动没有打好,还是显卡有问题的话,修改BIOS? 要独显改集显吗?

网友:
有的bios确实可以解决显卡感叹号 但是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资料问题还是驱动没装好哦

就是BIOS的问题,我直接在线刷BIOS就可以解决显卡驱动是感叹号,我想问下能想修改ME固件那样修改BIOS资料吗?修复显卡是感叹号的问题。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BIOS卖家,帮你一下吧,这个业余有难度啊

网友:
修改BIOS  这个东西  可以在迅维学一下     有的BIOS  是可以解决显卡感叹号的问题

网友(2021-03-14):
显卡驱动感叹号是驱动没装上吗?如果显卡正常运行,那刷BIOS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