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只能装W7 不能装XP

楼主(2016-03-01):
L-IG41M 只能装W7 不能装XP

处理:换南桥OK.

装W7后,声,显.网一切正常.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论坛查了N多,无果. 自己试了一下桥.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系统安装跟南桥扯上关系?

网友:
以前听说过这事,没想到真是桥坏...好无语

网友:
肯定吗?现在新出的很多笔记本不能装XP,是在桥上做的手脚?

网友A:
能装WIN7不能半XP的具体现象是怎样的,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装WIN7不能半XP的具体现象是怎样的,能说明一下吗?

城版,我遇到过一片G31MT,装XP进度条死机,装win7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城版,我遇到过一片G31MT,装XP进度条死机,装win7正常。

修好了吗?我上次也是修到过一片GA G31的板子装WIN7一切正常,就装XP死机。我能查的都查了,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客户不修。没能判断是不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我上次也是修到过一片GA G31的板子装WIN7一切正常,就装XP死机。我能查的都查了,怀疑是南桥的 ...

城主,看来网络有问题,连发了四个消息。没修好,这样的我也不会修。最后买了颗Q8200,上DDR2 2G*2,跑win7 64位系统,给一哥们拿去玩英雄联盟了,据传玩的很嗨!

网友C:
因該是南橋有問題了~也遇到過幾塊

网友:
同事有一台式HP品牌机,和硕FM1主板,闪龙198双核U,听说也是不能装XP,只能装WIN7,不知是如何做到的,是不是厂商不出XP的驱动,后来这套主板因乱插DDR1内存烧了,现在到了我手上,修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城主,看来网络有问题,连发了四个消息。没修好,这样的我也不会修。最后买了颗Q8200,上DDR2 2G*2,跑 ...

是的,网络不好,点一下卡住不动然后刷新一下就出来四个,我删了三个,那下面显示的删不了,没办法。
直接客户还好说装WIN7,有些同行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該是南橋有問題了~也遇到過幾塊

有换南桥试过吗?

网友:
我遇到过 不是桥的事是COMS 这个芯P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出错吧

网友:
这问题我还真没碰到。。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6-04-01):
昨天又修了一片. 直接换南桥OK.

换桥前还特意加焊了一下,无效.

网友:
硬件也引起不能装XP?!!!

网友:
这个板子我遇过了 只能装XP 不能装W7  。我换板子了  看来真是南桥啊~这J8南桥 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