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开机显示LOGO后 掉电

楼主(2016-03-01):
接手不显示换内存后显示过完LLOGO后,掉电,补充:开关接了,风扇接好了,有图,请教

把电流调高即可。

网友:
怎么修呢?有人,在线等。。。。

网友A:
不接开送,表笔开机试下

网友B:
去掉开机板 开机试试

网友C:
不用开关 刮一下,风扇要装 有的机器检测不到风扇 也会掉电

网友:
还没有遇到  先收藏了

网友D:
开关电压不正常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开送,表笔开机试下

试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开机板 开机试试

试过了,还是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关 刮一下,风扇要装 有的机器检测不到风扇 也会掉电

不用开关还是一样,风扇也装好了。开机的时候还会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压不正常会有这种情况

大概哪块电压呢?我去查查看

网友E:
掉电时测公共点看有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时测公共点看有没掉

好了,谢谢

网友:
不用谢   亮机掉电公共点是必查条件

网友:
那估计是您的稳压电源不行了吧,或是有稳压电源有高频低频没有调节好

网友:
遇到的发个言,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修好了??哪里的问题  分享一下

网友:
出现这情况我一般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最后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