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 换EC后不触发

楼主(2016-03-01):
神舟A460P  板号 DASWHMB18F0 RVE:F 换EC后不触发  用手压住EC可以触发正常亮机  论坛上的维修方法都试过 还是不行 头大 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用手按住可以触发,没有焊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按住可以触发,没有焊好吗?

确定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焊好了。。。。

板子变形就能触发亮机,桥下面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变形就能触发亮机,桥下面虚焊?

轻轻压住就能触发  我试下上BGA加下桥吧 谢谢。。

网友:
放烤箱烤烤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EC没换好吧  。。

网友:
应该是外围与触发相关的元件不良,仔细排查。

网友:
但EC条件,有可能板层被风枪吹鼓泡导致信号线断了

网友:
我觉得是有些位置断线了

网友:
谢谢各位!此机修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048-1-1.html参照此贴,EC 82脚飞个3.3好了! 貌似成为这个机的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BIOS把 你试试

网友:
仔细看贴!!此机已修复。。。

网友:
这个问题还有通病呀!平时修没怎留意

网友(2016-04-01):
故障和我今天修的A460P-I7R一样,我也是在EC82脚跳了个待机3.3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