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反复复位,续贴

楼主(2016-03-01):
联想Z475   AMD单桥
料号:DAKL6CMB8D0 REV
接到手上上电电流0.23不开机,拆机发现3V5V处“支支”响,换掉虑波电容,上电无待机,无3V5V,查图纸没有开启信号,由冲放电芯片ACOK产生,换了冲放电芯片,待机3V5V正常。开机电流直上1.3几,然后在1.3-1.6间不停跳,无线指示灯2秒闪一次,查时序,桥发出的复位不停跳变,内存没有复位信号,时序18步EC到桥的好信号是正常的高电平,就19步发出复位时不停的跳,把南桥发出的两个复位线在南桥边上割断了也是一样,桥换了,BIOS刷了几个,故障依旧,不上CPU电流0.3几,复位信号也是不停跳,研究了两天没有结果,希望有大师指点一二,不然准备放弃换板,在线等,急!!!

网友A:
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就CPU坏了,CPU换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就CPU坏了,CPU换了吗

没有这个型号的CPU,

OQ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型号的CPU,

你把CPU复位断开就有可能不跳了,这个好像有点位图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复位断开就有可能不跳了,这个好像有点位图吖

我把桥出来的两个复位都在刚出来的地方断开了,一样,不上CPU也一样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桥出来的两个复位都在刚出来的地方断开了,一样,不上CPU也一样跳

那就往前面查

网友:
搞了多久了,不行就换板

网友:
前面的PWRGD信号正常,就是复位跳

网友:
查PLTRST#所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型号的CPU,

没有某宝买,还可以7天煲退货

网友:
在桥发出的源头个断了也是一样

网友:
不懂,顶一下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现象,先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换了能开机 ,但点不亮

网友C:
找了一个A6CPU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个A6CPU换上去,就行了

是的,如兄弟所说

网友(2016-04-01):
楼主的换CPU就搞定了吗? 我遇到一个类似症状的,也是没CPU测试。

网友:
换个桥肯定就OK了

网友:
是啊先换个CPU试一下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我刚遇到呀,刷了程序不管用,后来只有一步一步查信号了,当查到PCI_RST和LPC_RST复位信号后电压一直0-3-0V,指示灯也是闪的,这样说来感觉是通病来着,请问修复没

网友:
有谁搞定了的,说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我刚遇到呀,刷了程序不管用,后来只有一步一步查信号了,当查到PCI_RST和LPC_RST复位信 ...

换CPU就好了

网友D:
确定更换CPU吗,A8 4500M不行呀,不能代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定更换CPU吗,A8 4500M不行呀,不能代换吗?

我的确实换了CPU就好

网友:
唉,没有这种CPU呀,只有换桥试试了,换了后涛声依旧,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确实换了CPU就好

谢谢啦,我试试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