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 19寸的显示器 插上电以后跑屏不亮

楼主(2016-03-01):
客户送来了一个长城的长城M9WJU   19寸的显示器  插上电以后跑屏不亮指示灯不受控制  判断是驱动板的原因      拆开一看元器件没有损坏   电压正常     判断有可能是芯片或者BIOS的问题     刷了一边BIOS问题解决

长城M9WJU TSUM1PFR-LF MX25L1005.rar

网友:
你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怎么刷的啊

网友:
插上电以后跑屏不亮?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你平时可以逛逛基础版块,学习下基础。

网友:
对用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用什么 BIOS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