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1开机显示断电

楼主(2016-03-01):
联想Z501开机显示断电,大神请指点指点,CUP换过,BIOSS也刷过,南桥也修过,还是一样断电,不知道是哪一块出了问题。你们有碰到的嘛?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麽头疼的问题,我到网上我也找了也找不到,我只能发帖求助了

网友:
找个合成的bios试试

网友:
显卡电感也敲过还是一样

网友:
BIOSS 也刷过,还是没用啊

网友:
在线等结果  学习下

网友:
少供电吧  找个图纸跑下

网友:
不接屏,,注意开关电压。

网友:
有没有换个桥试试呢

网友:
开机掉电有好多种。上电瞬间量所有电压起来没有,PLT_RST有没有,有了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bios  刷正确了吗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还有就是开关的供电不看一下多少V额,要不就拔出来,直接短接开机不插开关板,

网友:
哥们。。你说的是开机显示就掉电了。。这个是说屏已经亮了吗??

网友:
有显示断电,个人觉得是外设或温控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
从简单入手  cpu 内存拔掉看还掉电吗????

网友:
用示波器比较一下电压 看看谁先掉的

网友:
查转换电压是否正常,温控电路

网友:
断开独显试试

网友:
bios 或者 温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