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主板为啥必须接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16-03-01):
请问高手,工厂维修苹果笔记本主板不用接电池都能开机,亲试,但不知为啥平时在店面修苹果笔记本主板的时候,必须接电池才能开机呢?不懂~~~~

网友:
苹果没有MOS 电池

网友:
苹果主板并不是每款都是要接上电池才能开机的,据说用N卡的就需要电池,我认为应该跟电路设计有关系。

网友:
有些要电池,有些不要

网友:
工厂的维修工程师,只用可调电源,不用电池就能开机的啊,为什么?所有机器都是的,不知道为何?

网友:
是同样的主板吗?如果不是同样的,没有可比性

网友:
就是啊 谁能把苹果笔记本主板的电路 待机 都讲讲啊  期待大师

网友:
老点的PRO,最新的AIR其实也不多,这都是设计时考虑的问题

网友:
batlow#搞成高电平就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