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 LED升压产生45V电压跳变

楼主(2016-03-01):
手上有台三星S22A330BW的液晶 故障是显示画面一直闪烁 刷过程序 还是一样 测灯管电压 35 到50V之间跳变 这驱动板上面没有看到升压芯片 貌似是跟MCU一起的 不知该检测哪里
芯片

网友:
老司机都不会我们就更没有办法了

网友A:
有个电阻坏了!!!!
哪个电阻坏了
详情

网友:
测一下led背光有没有坏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换板子测背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阻坏了!!!!
哪个电阻坏了

网友:
怎么闪 最好有张图来看看 要不然真难分辨啥问题

网友:
LED,三星LED一体板很简单,里面有一个四脚类似方块形的芯片,很大。
好象是AP150,测2脚输出是不是12V或者14.5V,稳定不。如果稳定,即
然能升压说明有元件虚焊或者是电容漏电!

网友:
对了,如果AP150输出不稳压,查他的4脚,5脚反馈引脚。

网友:
可以改个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