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Z50HR找不到无线和有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01):
SONY MBX-249 Z50HR 设备管理器里边找不到硬件,刷BIOS,换南桥,没变化。还是找不到,最后发现Q3601处有点腐蚀。Q3601是开启U3601R 3D3V_S5转3D3V_S3.测量发现有3D3V_S5没有3D3V_3.再量一下周边的电阻,发现R3603 ,330K电阻无穷大。更换后,3D3V_S3电压有了,进系统找到了网卡和无线硬件。修好。

网友A:
为什么这个电压没有还能开机了。是不是有一点电压,以前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电压没有还能开机了。是不是有一点电压,以前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查了一下这个电压只供给网卡芯片,MINI PCIE,蓝牙

网友:
供电你都没查就开干了,佩服

网友:
就是二级电压有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