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运行中的主板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mos管会坏吗

楼主(2016-03-01):
前几天手贱量了一些映泰h61的CPU供电。当测量到上管g级时突然就断电了。然后就短路保护,开不起机。问下这种情况电源管理i芯片会坏吗

网友:
估计表笔不小心搭到那里了!   所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你测量的那个管子会烧掉的,你把你测量的那组上下管全拆掉不装,开机试试会不会保护,如果还会保护那么电源IC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