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大小!

楼主(2016-03-01):
维修中不慎搞掉一个电阻!ASUS代工东芝M901独显,在别人好的板上,装那电阻拆出来用二极管档量,有670。请问大概是多少K的电阻!!!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那你就再找一个670的不就可以了  何必那么较真!

网友:
我想上640K上去不知道行不行,手上只有这个!

网友:
你用量电阻的档位量啊

网友:
二极管量的 不就是670欧吗

网友:
我用电阻档2K档位量,998的,应该就是1000K的是吗

网友:
电阻为何不用用电阻档量

网友:
没有图纸看一下。

网友:
拆下来电阻档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