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 一体机带电视功能,通电开机键盘灯都能正常显示,屏幕黑的,

楼主(2016-03-01):
联想B520E 一体机带电视功能,通电开机键盘灯都能正常显示,屏幕黑的,在网上查呢一下说是电视板上面的BIOS问题,我吧电视版上面的BIOS拆呢用编程器读出来,里面是空的,看来真是BIOS问题,于是好不容易买呢一个,刷上量机呢,一切正常

网友:
论坛有! 不必花钱去购买! 不过你够买来的能共享出来!证明楼主人品不错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BIOS坏的太多了,B系列也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

网友:
这个好啊,不过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已加分鼓励,谢谢你的BIOS

网友:
收藏先,,下次用的到楼主好人

网友:
收藏了 以后遇到这个故障直接刷自己BIOS

网友A:
这种机器可以接外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可以接外显吗?

不可以外接 机器本身的屏线跟高压是接在电视板上的 ,但是主板上面也有接屏线跟接高压得接口,接上屏不能显示,所以这款机器必须通个电视板接屏才显示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值得学习

网友:
哈哈,一刷就亮,谢谢分享,赞一个

网友:
淘宝买的BIOS能发上来就不错,只是主板板号和版本附上就最好。

网友:
比较顺利解决问题不错.供享BIOS不错.

网友:
现在机器出故障越来越与这个BIOS有关了,上次我修一台联想的B305是开机报系统风扇错,以为是风扇坏了,拆开检查没发现问题

网友:
快回打不下了,接着回。折机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怀疑是BIOS问题,遂进BIOS重新设置一番,可进了BIOS里发现现在的BIOS真是越来越简单,就那么常规的几项,根本找不到风扇设置。怎么办法,只能抠掉电池,再开机测试,唉,好了。无语呀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
如果能写上 板号 。屏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