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85p换桥后只能亮第一次

楼主(2016-03-01):
第一次开机正常亮机进系统,关了机在开就主板不停的复位,电流循环跑,求指点

网友:
有没有刷BIOS呢?

网友:
上次修一个,换了北桥亮过一次,后面不亮了,电流跑1.2,不过我第二个故障比较明显。
因为待机0.13有短路,最终查到是南桥短路坏了,更换南桥后才正常显示。
这是得有多悲催和奇怪。

网友:
y485只有一个桥bios刷过一样的现象,只要rtcvcc电压放没在开就能亮

网友:
换桥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对着图纸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如果COMS电池没装能开的话,,我觉得可能是RTC电路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桥可能坏了

网友:
重点 RTC电路

网友:
先排除PLTRST#所到的外设

网友:
原来桥待机0.20发烫

网友:
可能换下去这个桥不是好的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买的桥是坏的,有个u口数据线阻值为003,又重新买了一个,不知道装上怎么样,怀桥是和小苏买的

网友:
什么问题哦奇葩,蛋疼啊

网友:
你这个现象   有两种可能  一是桥的RTC模块有问题   在就是RTC电路的复位信号有问题  第二次开机   BIOS不能复位  查下吧

网友:
确定南桥买了个坏的,鄙视一下小苏本本ic.北京这个卖家不错

网友:
有结果了吗  说下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坏的也是很多的啊

网友:
还有  遇到是换南桥的  南桥也是很容易坏 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机子  弄个几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