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片板维修 合集 也有通病!!!~~~

楼主(2016-03-01):
有拍到照的 就说下。
第一个:
V星:G41M4 MS-7592   1.0
故障:全部无供电
故障分析:正常触发后  所有大供电都没电压,那么按照G41供电时序维修,内存--南北桥--总线--CPU

单故障,修好内存供电  其他供电也正常了 维修结束。
第二个:
捷波:PA78VM5-D
故障:不触发
故障检测:观察检测卡 3V灯微亮 3VSB 可能被拉低
点内存右下方1117 3.3V 被拉到1.多V  更好1117 不行
摸桥 IO不烫  网卡发烫

更好网卡  维修结束!
网卡 IO  南桥坏  容易 拉低3VSB

第三个:
V星:K9AGM4
故障:卡EE
故障分析:供电正常  看这个北桥散热片  似曾相识 也不能确定
感觉是品牌机的。

测电池0.几V   更好个满电的 电池  维修结束! 应该是通病。

第4个:
华硕:P8H61-M   1.01
故障:不复位。

检测供电时序:内存---PCH_1.05---PLL1.8---CPU_VTT1.05---VCCSA0.9---cpu_VCORE
供电都正常。那接着就是查VRMPG

供电正常后 EPU 34脚 发出VR_RDY 转换成VRMPG 送到桥PCH 告诉PCH CPU供电好。
如图线所指  PQ40 故障 导致 VRMPG无法送出去。
论坛没有这个点位,问思天要点位,大晚上的 思天他下班陪老婆去了 说改天给我找找。
就跑了下线,跑到了这两个管子 看到管子代码 原来是通病....
位置布局改变了  元件代号 没变。。。我杂就这么傻.....

第五个:
V星:785GM-E65  MS-7596  1.2
故障:无CPU供电

这板被论坛坛友害惨了
在找图纸的时候 发现有相近的文字表述案例 说VCOER_EN 低电平有效。
还没找到图纸 就测了下管理芯片 EN脚确实是无电压 低电平有效 那么EN正常
换了个ISL6323A 不出CPU 供电  再换个 还是不出电压 我勒个去呀!~~~
必须找个图纸看看

看到这个我跪下了....VCORE_EN# 是说前级的坛友没有坑我 是我自个挖坑了。。。
实测 VCORE_EN是高电平 接近5V

Q15 控制有高电平 却没有拉低 VCORE_EN# 导致 ISL6323 EN脚没电压 不能开启CPU供电。

更换Q15  维修结束!

第六个:
联想一体机:C305
版号:M2A69S  1.0
故障:无CPU供电
一体机板 修得少 不是很熟悉

测 3V5V 内存 等电压都正常 CPU无供电
CPU管理芯片  EN 有3.3V 正常
测 管理芯片19脚VCC  25脚VDD供电 1.55V 不正常 正常5V

来自5VSUS  查5VSUS 来源于PQ34

测PQ34 上端有5V  4脚控制2.7V  偏低 测旁边的PQ33  4脚有13V左右

PQ34 4脚2.73V
PQ34要输出5V 那么可以确定  4脚也要有PQ33  4脚的电压13V左右才行。
查 PQ34 4脚来源SUSD

来源于15VPCU  经过PR148受到PQ16控制
依次拆掉PR148和PQ16 排除故障
发现 并不是这里的问题

SUSD还去到 PQ31 (下图圈圈的小6脚芯片) 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最终 打到回府  还是落在PQ34本身

更换PQ34   5V电压出来了  CPU 也有1.1V供电了
点亮图没拍
维修结束!

图纸论坛都有自己下载 我就不重发了。

有分的老板加点分吧!

网友A:
帖子编辑的整齐,技术也相当不错,这一贴给多少维修员通病福利,看后必须加分支持,辛苦楼主了

网友:
好的技术贴,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看完了,写的不错,有价值,加分

网友:
行云流水,看得过引。

网友:
新手学点经验,

网友B:
这里不太明白,vcore en#低电平不是经过5vsb上拉为高电平了吗?怎么右边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太明白,vcore en#低电平不是经过5vsb上拉为高电平了吗?怎么右边还是低电平呢?

这个是我看到别人的贴 误解了
VCORE_EN#是要低电平的  而我 当时以为 这个是 直接接到芯片的EN脚。
芯片的EN脚是要高电平的  所以 VCORE_EN  要低电平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太明白,vcore en#低电平不是经过5vsb上拉为高电平了吗?怎么右边还是低电平呢?

Q15 正常后  会把VCORE_EN 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编辑的整齐,技术也相当不错,这一贴给多少维修员通病福利,看后必须加分支持,辛苦楼主了

谢谢版主 加分支持

网友D:
我这 有个ms-g41l跑f0,有时跑81,电压都正常,bios芯片换过,bios刷过,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 有个ms-g41l跑f0,有时跑81,电压都正常,bios芯片换过,bios刷过,怎么破?

没办法 干北桥

网友:
楼主今天很HAPPY啊!修好这么多

网友D:
无bga....泪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bga....泪奔....

跟老刘 搞个土炮去整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老刘 搞个土炮去整整

客户说是用着突然死机,来时就这样了...

网友:
文章写的很详细 技术也不错...

网友E:
佩服佩服,这理论基础月饼老大都赶来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佩服,这理论基础月饼老大都赶来加分了

估计月饼他老人家 是看到我 写贴写的辛苦了来给点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15 正常后  会把VCORE_EN 拉低

后面的原理我知道,但是这个图上左侧那里为什么要用10k欧的电阻连接到5vsb呢?也不是上拉吧?

网友F:
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原理我知道,但是这个图上左侧那里为什么要用10k欧的电阻连接到5vsb呢?也不是上拉吧?

可以理解成上啦作用。

网友:
应急情况下,也可以短接Q5DS级判断Q4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理解成上啦作用。

但是电阻后面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越来越好了,,,,

谢谢支持  是呀  现在维修量上来了  就慢慢的  进步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原理我知道,但是这个图上左侧那里为什么要用10k欧的电阻连接到5vsb呢?也不是上拉吧?

如果你说的是R13 很好理解 基本上所有的 控制电路  都会加个 电阻隔开(主线路)  应该是起到限流的作用 。其实就是上拉
可以这么跟你说吧   VCORE_EN  工作状态有两个状态 一个5V 一个0V  当它要5V的时候  它只是要5V的电压,不是要5V的电流,要电流的  一般都是 一些工作芯片  有负载的芯片 才要用到电(流),这里只是用它来做个开关而已   我们就要个电压就够了,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个电阻的作用。当然 肯还是会有电流通过 但是这通过的电流 很小了。
如果你说的是R20  那么它连接的是 一个三极管  三极管B极控制级 开启的电压 其实有0.7V就够了   这个电阻 可能是为了实现 让三极管的B极  弄成0.7V吧

网友:
高手不错很详细了

网友H:
楼主的维修速度惊人,一下就搞了这么多,生意一定是很好吧,徒弟带的这么样的,过来给你学习!

网友:
楼主高手啊,多发帖子啊

网友:
都有图纸可以参考,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维修速度惊人,一下就搞了这么多,生意一定是很好吧,徒弟带的这么样的,过来给你学习!

那个时钟管很多的 PCI PCIE时钟正常 并不能代表所有时钟正常  时钟芯片还有很多时钟 其他的时钟不正常 也会导致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R13 很好理解 基本上所有的 控制电路  都会加个 电阻隔开(主线路)  应该是起到限流的作 ...

感谢您的耐心解释,我说的就是r13,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你说的VCORE_EN我也知道是个信号不是供电,不需要大电流,

网友:
好 非常好 正是我所要的 找了好久没找到  今天终于找到了 感谢大神

网友:
最后一张图的一体机,小6脚PQ31是MOS管吧,俺的是他坏了,是N型还是P型

网友(2016-04-18):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啊,楼主是老司机了。学习了。

网友:
一下看六片板的维修,顿时觉得时间好慢啊

网友: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加分顶起,学到好方法啊

网友:
你这散热器太大,散热器没压到CPU吧

网友:
高手  思路都很清晰

网友:
修板当如楼主啊,速度快,成功率高。心情舒畅,腰包充实。当然,一确的前提是技术。基地学习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太明白,vcore en#低电平不是经过5vsb上拉为高电平了吗?怎么右边还是低电平呢?

电阻上啦作用,默认是高电平,低电平有效,然后 后面三极管状态由开启接地到截至,三极管截至,后级电压就不会被拉低,然后就是芯片的开启信号,你肯定会问为啥不直接接上,非要弄个三极管转换,这个是起到隔离的效果,并且后级三极管控制,逻辑关系更明确,信号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阻上啦作用,默认是高电平,低电平有效,然后 后面三极管状态由开启接地到截至,三极管截至,后级电压 ...

好像懂了,那个5vsb触发开机后应该有电路控制它变为低电平的把,然后三极管截止后面俩电阻把12v分压出来个1v左右给芯片做开启信号,

网友(2016-06-05):
有点意思 学习了

网友:
修这么多  一天 给力啊

网友:
这些都是秒杀吗不错呀这运气

网友:
我是随便看一的,学习一下人家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最不喜欢修的就是不触发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不好意思,加不了分。

网友:
能把华硕P8H67-M  CPU电源管理IC的针脚定义发个图片吗?

网友:
楼主精修笔记本吗

网友:
技术好,文采好!

网友:
六片的合集,是一天修出来的吗?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了几次,都是5V短路了,电感哪里烧鸡就ok了

网友:
最羡慕你们这种理论好的人了!!!6666666666

网友:
佩服佩服!努力学习!

网友:
感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
大力支持楼主发帖,让我们多多学习

网友:
高手经验,学习中。。。。。。。。。。

网友(2016-07-05):
楼主的理论好,分析一下就修好了,厉害

网友:
这个帖子真心的不错

网友:
写的描述很清楚 赞一个

网友:
生意可以啊 老板 基本都给你修好了

网友:
看你们修版就像吃豆腐啊!!

网友:
理论还是很重要,准备再报个主板维修班

网友:
牛人啊, 太厉害了

网友:
看起来蛮简单故障  自己修就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学习,3.3VSB偏低,负载拉低的较多

网友:
这一贴给多少维修员通病福利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台式主板我都看不懂,

网友:
这理论基础。没的说

网友:
楼主的技术了得呀,每次看你修板都好麻利

网友:
为什么最后是PQ34坏,G极不是跟PQ33一样13V吗?难道换了PQ34G极就出13V了?

网友:
各种杀杀杀呀牛B

网友:
很经典,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最后一个修的有点纠结了,不过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这样修法,有图纸的都有九成可修好

网友(2016-08-09):
   学习了,好久UIU影没上论坛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真好,太适合我这个新手了,学习学习

网友:
详细解说清楚,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啊,不错的

网友:
厲害厲害
小的我沒這命吧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行云流水  赞

网友(2016-10-06):
我这有个c305  主板不加电   3v5v    都有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还不错,修板就是要有思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