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怎么用?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3-01):
电烙铁怎么用?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电烙铁是一种用于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常用工具,只要遵循基本原则,运用正确的方法,可以熟练掌握焊锡这项操作技术,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第一次接触电烙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电烙铁怎么用?电烙铁焊接怎么操作呢?下面小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教大家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告诉你电烙铁怎么用的,

电烙铁怎么用 图1

  电烙铁尖端有足够的热量去熔化金属的焊接材料。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如果不小心碰到了烙铁头,要赶紧放开。

电烙铁怎么用 图2

  在焊接时我们经常用到的材料:松香和焊料。焊料一般是用锡或铅两种金属做的。

电烙铁怎么用 图3

  我们用电烙铁来熔化焊接材料和做电路的结合。当焊料加热其温度升高后,松香立刻就会熔化。

电烙铁怎么用 图4

  最好的电子焊料是由松香为心,也称为助焊剂,60%的锡和40%的铅构成的。

电烙铁怎么用 图5

  铅是有毒的,当焊接时不小你的皮肤接触到铅,焊接后一定要洗手。

电烙铁怎么用 图6

  电子电路是由电子元件连接在一起构成的。

电烙铁怎么用 图7

  印刷电路板让焊接变得简单是因为它带有每个元件的焊盘。

电烙铁怎么用 图8

  所有的元件都有露出线端。

电烙铁怎么用 图9

网友A:
都没有说清楚电烙铁是如何用的

网友: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大部分的焊盘中间都会有个洞,电路连接就是由这里穿入导线并焊接的。

电烙铁怎么用 图10

  把所有元件的导线正确的放到属于每个元件的焊盘中,注意要放对方向,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焊接工作了。

电烙铁怎么用 图11

电烙铁怎么用 图12

  从一个电阻开始学焊接。

电烙铁怎么用 图13

  对于大部分印刷电路板来说,所有的元件都要安放到有印刷的那面(即为板子的上端),然后我们要焊接所有板子的底部上的焊盘。
  将需要焊接的电阻的导线弯曲至能放下的宽度,然后将电阻的两个导线穿过板子上的两个焊盘,,直到电阻元件平托在印刷电路板上。

电烙铁怎么用 图14

  然后将印刷电路板反过来,并用手指拖住电阻,防止它从板子上掉下来,接着将电阻露在外面的导线弯曲到45度,这样在焊接的时候元件就不会掉下来。

电烙铁怎么用 图15

  电烙铁加热后足以熔化金属,这意味着烙铁头过热后会快速氧化,也就是说它暴露在空气中会氧化变脏!氧化物是隔热的,因此为了让热量能很好的传导,使我们能做好的焊接工作,在每次焊接前我们都需要先将烙铁头上的氧化物清除掉。

电烙铁怎么用 图16

  记得在每次焊接前,都要用一块湿海绵清理一下烙铁头,将烙铁头如磨过般银闪闪的,才能做很好的焊接。

电烙铁怎么用 图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说清楚电烙铁是如何用的

讲的比较详细,图片有点多,请继续关注!!!

网友: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1、用自己惯用的手握住电烙铁,另一只手拿着焊料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图1

  2、用干净的烙铁头同时去接触焊盘和被焊接元件的导线。放大约1秒钟,使其升温。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图2

  3、在烙铁头下加1mm~3mm的焊料,使焊料顺利的流到焊盘和导线周围。

  注意:不要加在烙铁头上,不然焊料会熔化到上面,起不到任何作用。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图3

  4、不碰到电烙头的焊料是不会熔化的,一旦它碰到了电烙头,也就是它熔化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加入 1mm~3mm需要的焊料。熔化后,接着把焊料拿开。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图4

  5、这一步很关键:保持电烙铁头在焊盘和导线上的时间多加1秒钟,因为只有在温度高的时候,焊料才会熔化流到焊盘和导线周围。然后,拿开烙铁,焊接就完成了。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图5

  6、注意焊料会快速的冷却,快速的硬化起来。这大概只需1秒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处的焊接了。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 图6

  当我们不用电烙铁时,一定要把它放回架子上。拔下电源,等待它自己冷却,千万不可以用手直接去接触烙铁头。

网友: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1、判定一个成功的焊接的依据是:焊料完全覆盖了焊盘同时也包住了导线。熔化的焊料呈小凸状。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

  2、焊料不足:

  如果看的到任何洞或焊盘,或是熔化的焊料在板上是扁平的,这就表示加的焊料不足,我们需要的电路连接也行就不能形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在重复焊接一次。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2

  3、焊料过多

  如果焊料过多,就会导致焊盘上的焊接点过大而碰到其他的焊盘,会造成电路建立不应该有的连接。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3

  4、两个焊接点连在了一起。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需要清洁烙铁头,将洛铁头放到两个焊盘之间处保持1秒钟。然后在桌子上猛击一下,使多余的焊料被甩掉。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4

  5、焊料多点儿少点儿都可以。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5

  6、在焊接完所有元件的导线之后,就需要剪掉多余的导线。是为了避免多余的导线弯曲造成导线或焊盘发生短路。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6

  7、我们可以用小的钢丝钳来剪导线。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7

网友: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8、每次剪导线时都务必用一只手握住要剪的导线,然后用另一只手剪断导线。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8

  9、如果多余的导线太短而不能被握住(但又长到足以引起电路板短路),这种情况下先用你的手指扶住导线,然后再用钢丝钳剪断多余得导线。这样会阻止多余的导线不慎击到任何人(或者使你的项目短路)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9

  10、有些导线已经很短,比如IC插座,就不需要修剪-它的导线太短了不能够弯曲而导致短路。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0

  11、尽管焊接很容易,但是去掉焊接却需要大量的练习。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1

  当你做了很多次的焊接,你就会总结出很多使焊接更容易的技巧和窍门。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2

  要掌握一门焊接技术,你需要一把适宜的电烙铁。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3

  一个合适的电焊台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4

  一个适合的钢丝钳

电烙铁怎么用(焊接的要点) 图15

网友:
图片绘画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也要学习一下

自由版块也不要灌水,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熟练了就好了 需要多加练习

网友(2016-08-28):
没有动手的习惯啊。学学

网友:
顶,对于新手来说是个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是从某教材上找的吧,以前看过,不过书上的内容全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