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10驱动显卡蓝屏

楼主(2016-03-01):
  换过全新显卡 换个CPU    换了 N 个系统  官方驱动N次 只要驱动独立显卡系统就进不去蓝屏  不知道哪个大神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无从下手了   蓝屏代码 0x00000116  atikmpag .sys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不行的话,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干显卡 直接换掉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
你们是来骗分的吗 !!!我都说过换 了全新显卡

网友:
楼主你换的那个全新显卡也是坏的吧?

网友:
N5110支持集成显卡吧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用集显做系统试试啊

网友A:
。。可以考虑考虑改成集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考虑改成集显试试。。

如何改成集成呢?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一般这种装驱动就蓝屏的本子多是ATI的独立显卡,   出现这个问题换显卡刷BIOS都没用,实际上这是和1.5VGS有关系,找张图纸看看1.5V转1.5VGS电路是不是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