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配器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6-03-01):
网络分配器的设置方法

  信息时代的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网络的使用是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但是在网络端口只有一个接口的时候,网络分配问题也产生了,对于怎样进行分配网络?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网络分配器的设置是怎样解决网络分配问题。

  网络分配器多个路由器设置方法:网络分配器的设置方法有两个,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网络分配问题。

方法一、设置2级路由

  一、两台路由器连接方法

  1、有电信猫:电信猫----路由器1wan口;路由器1lan口----路由器2wan口;路由器2lan口----电脑。

  2、没有电信猫:网线----路由器1wan口;路由器1lan口----路由器2wan口;路由器2lan口----电脑。

二、设置方法

  设置前,请断开这台路由器2wan口网线,等设置完成后在插上。

  1、设置第2台路由器ip段。

  ①、lan口设置,如果你有多个路由器,而且是第二台路由器,为了避免冲突(路由器1lan口IP:192.168.1.1),可以将此IP改为其它。比如修改为:192.168.2.1。在重启路由器,进入路由器的地址是:192.168.2.1了。

2、设置第二台路由器上网方法。

  ①、查看第1台路由器下连接的电脑的ip详细信息。(win-输入,cmd--输入:ipconfig /all [记住:ip,掩码,网关,dns])

  ②、在第2台路由器上设置,在【设置向导】选择【静态ip】。输入第1台路由器不用的ip,其他的:掩码,网关,dns设置一样。

  ③、设置好后重启路由器。

方法二、路由器b做交换机使用。

  1、路由器a正常设置。

  2、路由器b设置方法:

  ①、首先要空出wan口,所有的接线都接在lan口上。

  ②、关闭路由b的dhcp服务。

  ③、修改路由b的lan口ip地址(不要与路由器a的网段相同即可)。

  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让网络接入到自己的电子设备中就意味着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自己想要的信息了,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网络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当然也离不开人们对于技术的改革和开发,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高科技产品会诞生,那时候现在分配器的一些弊端相信也能够克服,在网速问题上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
很详细奥

网友:
自由版块也不要灌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