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改装WIN7 后网卡无法驱动

楼主(2016-03-01):
本人试过联想电源管理 折腾了半天没用,有遇到过的出出招吧,难道是这款机器不支持WIN7吗?官方只有WIN10 64位驱动没有 WIN7的 可以装吗 ?

网友A:
你要是WIN7 64 你下载win10 64 的驱动装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WIN7 64 你下载win10 64 的驱动装一下试试。

这是开玩笑呢?win7用win10的驱动你在哪里学的,,,,

网友:
看一下网卡的型号,显卡的型号,英伟达的可以用15.56的驱动版本,,,,

网友B:
解决了没,,我这也有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搞不定的 换那个版本都是这样 手写板驱动不了 网卡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我这也有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

白折腾了半天 ,让找联想售后去了 所有的驱动用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测 都是最新的 就是 手写板 和网卡没法使用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这款机器不可能不支持WIN7呀!换个版本。

网友:
有可能不支持WIN7   我也遇过   联想的机子  原机是WIN8   装了WIN7  就不行  后来还是装得WIN10

网友:
不可以的‘,官方不提供驱动的一般是不能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