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 花屏

楼主(2016-03-01):
A8 G86显卡,加焊完,几天就返修,除了换显卡,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吗
华硕

网友:
重植下试试i 要是可以换个芯片是最佳选择

网友:
这玩意一旦虚了 是无法焊牢固的 如果不想换显卡 就再加焊或重植 然后 最后的最重要 改个常转 能用得久些

网友:
你重置一下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