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 电动燃气泵的就车检查方法

楼主(2016-03-01):
如何判断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  电动燃泵的就车检查方法

  在现代轿车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汽油喷射系统,它们的供油方式有所不同,但必须安有电动燃油泵。它的主要任务是供给燃油系统足够的且有一定压力的燃油。如何知道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呢?如何检查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电动燃油泵的就车检查方法,以供参考。

  电动燃油泵的结构是由泵体、永磁电动机和外壳三部分所组成。电动燃油泵在车上安装在燃油箱外和燃油箱内。还有少数车型在燃油箱内、外各安装一个电动燃油泵,两者串联在油路上。

  一、造成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的原因:

  ①热气阻的影响;

  ②脏堵造成的泵油量降低,如汽油箱不定期清洗,造成油泵进油口处滤网堵塞,清洗油泵和滤网后,泵油量不能恢复正常;

  ③泵油能力衰退或失效多为滤油器脏堵或接反,有时因加油不及时,造成热负载加大;

  ④炭刷、弹簧、换向片、绕组发热,磨损加大、电阻值变大;

  ⑤油泵转速下降,油压和油量下降,使油泵失效。

  二、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汽车故障的表现:

  ①启动困难;

  ②怠速不稳;

  ③加速不良、行驶无力、走走停停。

汽车电动燃油泵图

  三、汽车电动燃油泵的就车检查方法

  ①电动燃油泵工作情况检查

  先用一根跨接线将故障检测插座上的两个检测插孔短接,然后打开点火开关(不要启动发动机)。这时从油箱处应能听到燃油泵的运转声音。若听不清运转的声音,可用手捏住汽油软管应能感到有输油压力。否则,表明电动燃油泵不工作,应检查电动燃油泵电源熔断丝、继电器和控制线路有无故障。如果都正常,则应拆检电动燃油泵。

  (1)用专用导线将诊断座上的燃油泵测试端子跨接到12V电源上;

  (2)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但不要起动发动机;

  (3)旋开油箱盖能听到燃油泵工作的声音,或用手捏进油软管应感觉有压力;

  (4)若听不到燃油泵的工作声音或进油管无压力,应检修或更换燃油泵;

  (5)若有燃油泵不工作故障,且上述检查正常,应检查燃油泵电路导线、继电器、易熔线个熔丝有无断路。

  ②检测电动燃油泵的电阻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动燃油泵上两个接线端子的电阻(线圈),其阻值应为2~3Ω(20~40℃),否则,应更换电动燃油泵。

  ③电动燃油泵压力和保持压力的测量

  其测量方法是:蓄电池电压应在12Y以上,拆下蓄电池负极电缆,释放燃油系统的油压,接上油压表。在重新接上蓄电池负极电缆之后,用跨接线将电动燃油泵的两个检测孔短接,然后打开点火开关,让燃油泵工作,并读取油压表的油压,其值应符合规定。如果高于规定值,则应更换压力调节器;如果低于规定值,则应检查输油软管和连接处有无漏油,以及检查燃油泵、汽油滤清器和汽油压力调节器是否正常等。

  四、电动燃油泵的拆装与检测

  拆装燃油泵时注意:应释放燃油系统压力,并关闭用电设备。

  拆下燃油泵后,测量燃油泵两端子之间电阻,应为2~3Ω。

  用蓄电池直接给燃油泵通电,应能听到油泵电机高速旋转的声音注意:通电时间不能太长。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汽车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判断、就车检查方法,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车友朋友。

网友:
虽然对修车不懂 看了帖子了解了不少电动油泵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