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用的W25Q64FV的bios烧写老是出错

楼主(2016-03-01):
换几个芯片了,还是不定时出错,有时是擦写过程出错,有时是效验出错,8M的,编程器写别的正常,谁遇到过啊

网友:
我基本都是校验时候出错      只编写擦除和烧录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不是编程器的事情 BIOS本身损坏也能出现这个问题 BIOS资料损坏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都试试呗

网友:
换个别的牌子的编程器好了,

网友A:
哈哈   偶知道原因 因为是大于等于8M   4M 怎么刷都没问题 之前我以为这个又买个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偶知道原因 因为是大于等于8M   4M 怎么刷都没问题 之前我以为这个又买个编程器

楼主是TL866 吧

网友:
西尔特的老师会这样的,用RT809F的话倒是少出这种问题了,我以前也是经常遇到,要买新的BIOS芯片回来就可以刷,但是刷上一两次就会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一个SST的就好了

网友:
   希尔特现在不好用。  还是RT809F 好用

网友:
用的什么品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