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

楼主(2016-03-01):
Y560没有声音,发现不了新硬件
  供电3.3V  5V 有
BIT-CLK 24M   SYNC48M 没有  RESET#没有电压
  这些电阻都正常   HM55 也换过 BIOS 也刷过  还是发现不了新硬件!

网友A:
复位打值 了吗,拉个高电平过去看下。声卡换了吗

网友B:
供电有了     时钟  复位 都没有    桥换了   就查桥的工作条件吧  还有  声卡27脚的  基准有没有    就如楼上所说的  你不会是声卡没换  就换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打值 了吗,拉个高电平过去看下。声卡换了吗

阻止都是 460左右 正常呀!!  声卡芯片换2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了     时钟  复位 都没有    桥换了   就查桥的工作条件吧  还有  声卡27脚的  基准有没有    就如 ...

27脚 2.3V

网友:
ACIN  正常吗??

网友:
usb 声卡 啊

网友:
功放桥查过吗

网友:
装一个USB声卡行了。

网友:
你这个声卡没有复位啊 肯定找不到了  把声卡拆了打值看看 如果正常确定桥是好的  就接着换声卡

网友C:
  板子断线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断线已经修好了!!!

我擦,,这个断线是人为的吗?

网友:
换的声卡是废板上拆的还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