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5K打印机不通电

楼主(2016-03-01):
主供电不坏 其实是负载其中的一个 SLA4036 坏    只要后缀是4036都可通用。

网友:
这个是字车驱动吧,,,,,,,,

网友:
前段时间已经修几台课!

网友:
你这个要发到打印机维修版块。

网友:
这是什么元件?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看上去像整流桥,又像MOS管

网友:
爱普生通病吧

网友A:
打印机,发送打印命令后无反应,但电源灯又亮,怎么回事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发送打印命令后无反应,但电源灯又亮,怎么回事1

看看打印机端口有没有设置错误

网友:
这是字车驱动,这个短路了打印线圈肯定也会有短路的,打印会少笔画.

网友:
SLA4036 之所以会坏,基本上都是由线圈烧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