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无待机 无CPU供电 跑码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3-01):
接同行一台G580 无进水 无摔 本来以为挺好修的 可是修亮后 修得我好苍桑           通电  电流0.000  拆机  板号如下

无待机 先从待机这块入手 测量待机芯片  工作条件  主供电 线性开启 线性电压 VREF 都正常
测到1脚跟6脚时  一个脚有1.3V   一个脚只有0.6V 不正常

追开启信号  追到了这里

经过测量 EC_ON 以有3.3   导通PQ406 PQ405截止开启信号应该为高,
现在两个开启一个高 一个低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PQ405有问题  再一个就是待机芯片了
把PQ405拆了  开启还是不正常  没办法了  最讨厌换QFN   还是得换啊
待机芯片是RT8205  找了半天没找到  朋友说51125可以代换  可51125也没找到
朋友又说51123可以代换 51125    就找了个51123代换 RT8205  结果换上去  还是没有3 5V输出
把3 5V节点断开  3 5V 正常产生  连上就没有了 开始怀疑短路 于是把35V的节点一个一个断开
结果证明是木有卵用滴  现在以经没招了  又找了一遍  终于找到个51125 换上去
3 5V  完美出来  被51123坑惨了    按开关触发 电流上到0.13几停住了  看样子CPU供电没出来吧
测了一下果然如此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先测供电 1脚VCC   哎呀运气真是好  1脚应该5V  却只有1.3V  运气真好    追+5VS    追到了这里

经过测量 5678脚有5V   123脚1.3V  二级转换没转出来 测4脚没电压  不正常

测R646 一脚有18V  2脚没电压 不正常  查Q110  2脚为高电平
经过电路图综合分析 SUSP这个信号应该为低电平 现在是高电平 不正常 把Q110拆掉
触发上电  还是没有CPU供电    再一测 还没有开启 追开启是EC发出来的
测得触发后的EC+3VALW没有 导致EC没发出 开启信号 追+3VALW  又追到了这里

这里的过程同5V转换那里一样  最后也是测到SUSP高电平不正常   拆掉Q111 触发上电 CPU供电出来了
电流跑到0.8几  不动  不亮机   用示波器抓BIOS波形 一闪而过  没跑起来  测内存排阻无波形 判断不过内存
测量内存条件   看了下图纸  内存的203 204脚比较好测 就先测这里
别说 运气还真好 203 204的VTT电压 测了几遍 都没有  能过内存才怪呢

追VTT电压  追到了这里

看到了熟悉的信号没   对  就是SUSP   又是因为它  看来不把它修好是不行了

追SUSP   追到了这里

这个电路 Q117  2脚应为高电压  导通Q117  拉低SUSP    经过测量 Q117的2脚为高 但1脚仍为高
应该是Q117坏了   在CQ40保护隔离处 拆了个这样的管子  装上 触发   一路飙到亮机     附上亮机图

附上  犯罪分子的真面目。。。。。。。。。。。。。。。。。。。。。。

就这么个小玩意  害我走了多大一圈    坑货的赶脚 有木有。。。。。。。。。

中间的维修过程   电流到0.8的时候  还刷过N次BIOS   事实证明 不是BIOS的事
换51123后 断开节点 出3 5V   连上就不行  还烧过机    当然 都是没用的

修得是相当的蛋疼了

最后加点分吧  可爱的亲们。。。。。。。。。。

网友A:
理论上电脑坏一个零件已经不能开机,为何这些电脑一次能坏那么多个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电脑坏一个零件已经不能开机,为何这些电脑一次能坏那么多个部分

理论和事实是不一样的,电流可以击穿多个元件。

网友B:
这技术,牛的不得了

网友C:
弱弱问下修了多久

网友D:
这种我都拿给老大修

网友E:
不到万不得一 我修机器都不会直接烧机的

网友F:
我能弱弱的说,文章中的朋友就是我吗?

网友:
是我肯定放弃了,句容果真NB的不要不要的,带徒弟不?

网友G:
技术就是6,不夸不行啊  都加分啊  必须给个赞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值得参考,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电脑坏一个零件已经不能开机,为何这些电脑一次能坏那么多个部分

坏一个不能开机   也要分坏哪里不是   坏个网卡 声卡  也只是缺个功能  不会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技术,牛的不得了

黄的    说得太夸张了吧 我还是小白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下修了多久

18点 修到 24点     第二天 又修了两个小时  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我都拿给老大修

要试着自己修     才会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到万不得一 我修机器都不会直接烧机的

你说得万不得己的情况是什么呢   短路的情况  你一个一个拆吗

网友:
不要灌水啊   现在是严打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弱弱的说,文章中的朋友就是我吗?

除了你  没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就是6,不夸不行啊  都加分啊  必须给个赞

技术还凑合吧  CPU供电处  只是简单的主供电没有  要是供电 开启都正常 了  不出供电的 就不好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修那么辛苦,果断加分,我手上还有个蛋疼的工控机呢

感谢加分  以收到  工控机什么问题啊   工控板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小小的susp引起无待机,无cpu供电,不过内存,真是害处太大了

无待机跟SUSP没关系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谢加分  以收到  工控机什么问题啊   工控板不好修吧

没图,跑线真的很蛋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图,跑线真的很蛋疼呀

跑线是真的很蛋疼    修好要多收点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图,跑线真的很蛋疼呀

可不是,现在在画简图,老哥那里人呀,

网友:
一开始测到SUSP为高的时候查这个家伙,想必楼主就分分钟搞定塞了!

网友K:
前段时间烧机,一烧一大片芯片都挂了!运气不好!

网友L:
强悍的理论基础加上丰富的维修经验,对于各种供电供电不到位的维修,是所向披靡,厉害!!!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复位不跑码的话   就要用到示波器了  先测一下BIOS有没有片选动作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往后面查了  如果 ...

是呀  就是因为有的片选信号  我就没头绪了  现在的Intel 时序不像 酷睿的有ADS#   不好理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段时间烧机,一烧一大片芯片都挂了!运气不好!

这么严重  没问问客户是怎么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强悍的理论基础加上丰富的维修经验,对于各种供电供电不到位的维修,是所向披靡,厉害!!!

没有啦   也走了弯路的       还需要努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是呀  就是因为有的片选信号  我就没头绪了  现在的Intel 时序不像 酷睿的有ADS#   不好理清啊

如果有片选了  寻址信号就不用查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片选了  寻址信号就不用查啦

是啊  就卡在这了   搞不清 下一脚到底要怎么迈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啊  就卡在这了   搞不清 下一脚到底要怎么迈下去

有寻址了  片选一闪而过  就查  侦周期LAD的对地值  内存的SMBUS   内存的工作条件  刷BIOS

网友:
厉害厉害,,,一般 的话早就不修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因为BIOS有问题 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啊 先刷了再说 不行再打呗 示波器也麻烦 懒得用 不到不得己不用 ...

表示没用过示波器对这种高端玩意我还是比较向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表示没用过示波器对这种高端玩意我还是比较向往的!

向往就买一个呗  多简单 的事  千把块钱的事

网友:
楼主技术分析很牛!学习了!要好好吸收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如果从开始一路追查susp这个信号,我觉得会事半功倍。

网友:
这是个什么管子 求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有个别机子  显卡有问题   也会挡内存的

我那个是集显的呢   感觉就像CPU工作了一下就停止了 BIOS片选信号有下拉波形   LAD0也有  最后还是放弃了 唉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那个是集显的呢   感觉就像CPU工作了一下就停止了 BIOS片选信号有下拉波形   LAD0也有  最后还是放弃了 ...

跑一下就不跑了是正常的   因为跑码过程中有问题  所以跑不起来 就停了   就是一闪而过的波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跑一下就不跑了是正常的   因为跑码过程中有问题  所以跑不起来 就停了   就是一闪而过的波形

是啊    但我就是没找到问题   在一个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一个机器放下别的不修。  这么晚还在研究机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是啊    但我就是没找到问题   在一个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一个机器放下别的不修。  这么晚还在研究 ...

没有  在看贴呢   不说了  碎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  在看贴呢   不说了  碎觉了

嗯  我也在看呢    顺便再看看7   8   9系的 时序  有点记串了再回顾下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O:
待机芯片和 Q1117坏,小元件是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待机芯片和 Q1117坏,小元件是要时间。

恩   小元件坏  表面看不出来的  只能通过电路一步一步走到那  才能找到

网友P:
楼主技术不错。一次坏这么多个地方的真少见啊

网友:
     都是膜拜你们大神,  关键还是思路

网友Q:
容哥好帖子 北京韩强拜读
小元件的维修堪称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技术不错。一次坏这么多个地方的真少见啊

其实就是坏了两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容哥好帖子 北京韩强拜读
小元件的维修堪称高手中的高手

你就夸张吧

网友:
这个是真心话
在实际维修中,能找到故障点
而且故障点在小件上
很难的。

网友:
好扎实的基本功跟楼主学习

网友R:
看来是SUSP信号不正常导致的,一开始就应该查这个信号。

网友S:
楼主,换了51123后,不出3,5V,EN两个脚电压正常了吗?  在不出3,5V的情况下,怎么会想到会去断开结点,是量出3,5V对地阻值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来是SUSP信号不正常导致的,一开始就应该查这个信号。

恩    是的  就是这个信号导致的   想偷懒  没偷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S:
楼主,换了51123后,不出3,5V,EN两个脚电压正常了吗?  在不出3,5V的情况下,怎么会想到会去断开结点,是量出3,5 ...

换了51123不出3 5V    开启还真没去量   断开结点 也是怀疑有短路   但对地值没测   这也属于绕弯了

网友T:
待机芯片是什么啊,1脚6脚没图看不懂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换了51123不出3 5V    开启还真没去量   断开结点 也是怀疑有短路   但对地值没测   这也属于绕弯了

哈哈,谢谢回复,又是好经验,以后再遇到这种换了待机芯片不好的情况,直接断开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T:
待机芯片是什么啊,1脚6脚没图看不懂啊

待机芯片是RT8205   1  6  脚是3 5V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哈哈,谢谢回复,又是好经验,以后再遇到这种换了待机芯片不好的情况,直接断开后级

恩  断开后级  也可以排除一些东西   但是也分什么板   别的厂家是没有隔离点的 只有仁宝有

网友U:
楼主 刚查出5v转换电压没过来 就应该直接插susp这个信号了,修好这个信号, 后面就没那么多故障了,就不会有的

网友T:
特意下了图纸看老大的帖,精彩啊,不过有一点还是搞不明白

这里+3VALW应该是转换+3vs电路,susp高电平最多是U39不导通。EC没+3VALW供电与这个没关系吧
难道这电路是+3vs转+3VALW ?

网友V:
走了一大圈子,还是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 刚查出5v转换电压没过来 就应该直接插susp这个信号了,修好这个信号, 后面就没那么多故障了,就不会 ...

是啊  你说得对  就是想偷个懒  结果没偷成   还绕了一圈  以后还时老老实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走了一大圈子,还是被你发现了

是啊  还好是发现了  不然绕了圈  在没发现  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特意下了图纸看老大的帖,精彩啊,不过有一点还是搞不明白

这里+3VALW应该是转换+3vs电路,susp高电平最 ...

额  你发现的对   是我整错了   EC那边是正常的了   +3VALW这个电压  EC有了   EC也发出信号了   只不过是Q117没导通  感谢提醒

网友:
修的好 思路清晰

网友W:
为什么一开始不修SUSP?,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一开始不修SUSP?,

不就是想偷个懒吗  结果没偷成

网友X:
都是大神啊,最后都能修出来,昨天遇到一个掉电的没修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X:
都是大神啊,最后都能修出来,昨天遇到一个掉电的没修好

掉电的  供电出全了吗  BIOS刷了吗

网友Y:
没有想到这个不上电的机器还这么多坏的,一般是换待机芯片就好,但是这主板好经典啊,看了楼主的精彩文章后,感悟不少,不追线,真的还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电的  供电出全了吗  BIOS刷了吗

之前客户拿过来是到win7 LOGO掉电,然后给小弟拆,他拆了拿万能表戳了一下,把19V弄到内存上面去了。然后开不了机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H:
掉电的  供电出全了吗  BIOS刷了吗

现在就是那个pr506会烧。后面的电容干掉也会烧,丢给别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X:
现在就是那个pr506会烧。后面的电容干掉也会烧,丢给别人了

估计上管  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没有想到这个不上电的机器还这么多坏的,一般是换待机芯片就好,但是这主板好经典啊,看了楼主的精彩文章后 ...

恩      有时候目测不出为来的故障  就只能 按顺序一步一步走了

网友Z:
51123和51125通用的,可能是第一个换的芯片坏

网友:
51123不能代换吗?

网友AA:
RT8205和51125是通用的,51125代换51123还好说,反之则有些机型可以通用,有些不行,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51123和51125通用的,可能是第一个换的芯片坏

51123也能出3 5  V  估计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51123  应该是不能换   后来我也没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A:
RT8205和51125是通用的,51125代换51123还好说,反之则有些机型可以通用,有些不行,遇到过好多了。

恩   51123   断开节点有电压出来   可能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Z:
51123和51125通用的,可能是第一个换的芯片坏

或许吧,这么多年全部通用换没出现过不兼容问题

网友AB:
G480开机不显一般先看哪里?电流1.02

网友:
阿弥陀佛,你修的真苦。加分。

网友AC:
我手上有一台G480进水的。现在不显示。测试到集成显卡的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上管  击穿了吧

没有。还是照常输出1.5V

网友:
思路清晰 经验也丰富

网友:
理论上电脑坏一个零件已经不能开机,为何这些电脑一次能坏那么多个部分

句容诚信电脑 -10 我让你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B:
G480开机不显一般先看哪里?电流1.02

这个电流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上示波器 看过没过内存  过内存干显卡  没过内存  再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手上有一台G480进水的。现在不显示。测试到集成显卡的电压没有///

集显的电压是在跑码后出来的 不用纠结这里

网友AD:
修了4个问题了,一步一步思路很清晰,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修了4个问题了,一步一步思路很清晰,高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没错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AE:
这个内存不过  修到的还真是少! 不过看了楼主的维修思路  又提升一截的赶脚!

网友:
有了收获 就给有回报!给加分!!!

网友:
楼主这技术,我啥时候能达到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F:
转换电压没有的好修点

网友AC:
我的没有集显电压。CPU 内存都换了。还是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内存不过  修到的还真是少! 不过看了楼主的维修思路  又提升一截的赶脚!

你以经瞬间变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转换电压没有的好修点

恩   看来你是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的没有集显电压。CPU 内存都换了。还是不出集显电压。

没有集显  要看跑码过没过内存  没过内存 你换啥都没用

网友:
我们维修这活    有时候都是自己绕自己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值得参考,

网友AG:
厉害呀    要是我就没心情搞下去了

网友AH:
51123跟51125不能代吧,后面的cpu那块的技术含量还是不错的。还要像版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厉害呀    要是我就没心情搞下去了

要是你早就搞好了   我绕了点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H:
51123跟51125不能代吧,后面的cpu那块的技术含量还是不错的。还要像版主学习

别人说  23可以跟25代替  我是没试    CPU那块也是简单 的缺主供电   所以好修   要是供电开启都正常  不出CPU供电的  才难一点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都修好了,扎实

网友:
是我肯定放弃了,量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哈哈哈,这个机器也是修的蛋碎。。。

网友AI:
楼主图纸哪里搞的。。。 之前碰到过这主板 进水没图 拉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图纸哪里搞的。。。 之前碰到过这主板 进水没图 拉到了

你确定没找到这图??这图一大堆一大堆的吧

网友:
我最怕修的就是CPU 供电

网友:
经典呀,有图有文字真好看

网友AJ:
引用 网友H:
擦   从哪看出我是安茂的

关注你太久了  哪会不知道

网友:
楼主很高明,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的电路很经典,,,对于小白来说很好的经验

网友:
cpu查供电的,烧机容易出大事的

网友:
修这么多地方 真的头疼

网友AK:
手上刚好有台同样的机器,待会对比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关注你太久了  哪会不知道

易点小弟    才是安茂。。。。。。。。。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手上刚好有台同样的机器,待会对比下,谢谢楼主

有啥问题  留言给我   能帮到的 就帮你一下

网友:
修道过这个机器一样的问题,也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
实力+技术+细心。牛。。。给你 20个赞

网友AL:
最后一张图如果拆掉Q1117  SUSP不就成了高电平,怎么开启二级3V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最后一张图如果拆掉Q1117  SUSP不就成了高电平,怎么开启二级3V

我最后换了一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电路图看不懂。请高人指点。

远程学员看不懂电路图  远程白学了  哪里看不懂   指出来

网友:
你贴贴灌水   是不是要我把你分扣完  才能老实呢    自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