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 LC-32U18液晶电视出现红色拖影现象,求助

楼主(2016-03-01):
厦华  LC-32U18液晶电视出现红色拖影现象
最开始的故障是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不亮,电源板有轻微的哒哒.........声,待机5正常,15V和24V都偏低并抖动,用户说半小时以后屏幕能亮,能显示但画面红色

更换反馈滤波电容C521后电源故障排除,每次都能正常开机,同时也看到了用户说的画面红色的现象,两路AV和VGA的信号都一样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信号驱动板,逻辑板都有可能了

网友:
电容问题只是解决了不开机或要等一会才开机的问题
红屏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逻辑板上逻辑芯片--不行换逻辑板

网友:
还是建议先刷个程序吧

网友:
我也在等这个故障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网友:
按照显示器的常理是差色。方面的问题。可能驱动板可能排线氧化了

网友:
主板上屏排线,擦擦。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