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6-03-01):
主板在没有IO的型号和电路图情况下,如何判断IO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IO的型号都未知,跑线也不好跑呀

网友:
如果是PC主板的话,那还不如放弃呢,要是笔记本的板子还有必要研究一下

网友:
IO一般都参与触发,怎么判断,只要待机情况下IO有供电就参与。

网友(2016-03-31):
不好确定,,靠经验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