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1R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能开机奇葩维修

楼主(2016-03-01):
      DELL M411R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能开机,根据维修经验,查了保隔,换了充放电芯片,EC无果,无奈之下换了主板,直接装机,一开机怎么故障依久,刚换的新板啊,怎么会这样?于是拆机,用裸板加电池还是不能开机,难不成CPU坏了,不可能吧,那就换个CPU试一下吧,果不其然,问题解决。还真是奇葩故障啊。CPU型号为:A4-3300

网友:
这还真是奇葩故障,还没有见过收藏了

网友:
换CPU好的???真的假的啊   这么奇葩吗

网友:
CPU还能一起这故障?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