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显卡门,第一次除黑胶 成功案例

楼主(2016-03-01):
联想E40 显卡门,第一次除黑胶 成功案例:1温度控制好.2加焊两次,第二次拔显卡.3显存护好.完美除黑胶,不掉点

网友A:
加焊使用bga吗?温度多少 ? 风枪行么?

网友:
显存颗粒没爆出珠子吗

网友:
能说明一下上下温度是多少吗?

网友:
挺厉害..............用的什么BGA

网友:
今天搞一个,掉点了

网友:
这个BGA摘时,温度高些,290度吧,不然易掉点

网友:
你只是说你成功了,并没有让我们分享你是怎麼成功的。是个噱头,你该把温度控制在多少。如何加焊的,如何保护好显存的给说说

网友:
温度要多少度。。。。

网友:
笔记本的黑胶还是很好弄得,只要细心点多练就行,不像苹果手机那么小

网友:
黑胶很麻烦啊  不过焊2次   用的是膨胀系数不一样 ?使他们分离?

网友:
楼主B公不错哦,最怕取黑椒了

网友:
心细大胆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你取下来是要重植吗     黑胶这个东西   用高温  还是不容易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使用bga吗?温度多少 ? 风枪行么?

温度控制好上下都用可能也可以

网友:
修多了就会了,以前我也不敢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你用那一种BGA机,温度方案是????

网友:
*词语被过滤*ZM-R590

网友:
你温度设置的多少啊

网友:
看见带黑胶的桥和显卡都害怕

网友:
哈哈,知道了,我晓得了

网友:
最高下部270 上部265 等50秒左右

网友:
经验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修这种机最怕是显存 掉点可以补

网友:
温度设置的多少啊

网友:
重置显卡 重没失败过 挺好弄得

网友:
能说明一下上下温度是多少吗

网友:
运气好 黑胶的都是55开吧

网友:
前天我有一台重置了北桥 后来短路 又重做显卡和显存才弄好 点胶的容易爆珠

网友:
这个做多了经验就丰富,做什么都顺手

网友:
打黑胶的很麻烦,很容易掉电。。。

网友:
楼主处于牛A和牛C之间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去 一次开久一点不可以吗?

网友:
温度控制好久行

网友:
学习了 ,我昨天也取了一个

网友:
哎,去黑胶是有点费事的

网友:
多设置几个温度曲线,测试几回就知道那个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