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4.7不开机

楼主(2016-03-01):
主板是摔得不严重没有变形,客人拿过来主板短路,加电源发现电源ic短路发烫,更换电源后还是一样,后来查出是硬盘主供电电容对地短路,现在是开机80毫安升到100又降后80又升回100一直反复,查了所以开机必备供电电压都正常,连接电脑无反应,高手支个招会是那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16-3-3 20:50):
感谢大家的回复,今天重置了硬盘,现在开机也是黑屏,不过可以进入duf模式,刷机就正在等待iphone报错4005,硬盘16总线都正常,就两个点对地阻值偏低了70左右AP_TO_NAND_ANC1_CEN0_L+AP_TO_NAND_ANC_DQVREF+这样...

补充内容 (2016-3-3 20:51):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定cpu虚焊???

网友A:
能显示白苹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白苹果么?

一直都是黑屏状态没有显示

网友B:
pp3v0 nand 短路吗》

网友:
这一路,电容的多,不排除,变形导致

网友C:
你换电源了,我感觉有可能是CPU 虚焊了,6代电源吹不好,就容易把CPU 吹虚焊了!!!

网友D:
连接电脑无反应你可以试试强制DFU看看,能不能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3v0 nand 短路吗》

pp3.0电压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接电脑无反应你可以试试强制DFU看看,能不能连机?

进不了duf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电源了,我感觉有可能是CPU 虚焊了,6代电源吹不好,就容易把CPU 吹虚焊了!!!

如果说是摔的导致upu虚汗是有可能,苹果6换电源温度控制很好应该可能性不大

网友:
硬盘和cpu通信的信号,还有IIC总线这些都检查一下。

网友:
CPU的问题。要么摔虚焊了,要么吹虚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白苹果么?

版主  显示白苹果后 进不去桌面 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大概的思路!  版主给支个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  显示白苹果后 进不去桌面 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大概的思路!  版主给支个招!

如果能显示白苹果,然后再进入刷机模式,刷机看报错代码,根据进度条与代码来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显示白苹果,然后再进入刷机模式,刷机看报错代码,根据进度条与代码来判断问题

哦  好的 谢谢版主支招!

网友:
终于看到版主解答了啊

网友:
学习了,苹果机子我现在真是不敢动,装备不行

网友:
版主,今天重置了硬盘,现在开机也是黑屏,不过可以进入duf模式,刷机就正在等待iphone报错4005,硬盘16总线都正常,就两个点对地阻值偏低了70左右AP_TO_NAND_ANC1_CEN0_L     AP_TO_NAND_ANC_DQVREF   这样是不是判定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白苹果么?

版主,今天重置了硬盘,现在开机也是黑屏,不过可以进入duf模式,刷机就正在等待iphone报错4005,硬盘16总线都正常,就两个点对地阻值偏低了70左右AP_TO_NAND_ANC1_CEN0_L    AP_TO_NAND_ANC_DQVREF  这样是不是判定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