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2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6-03-01):
AMD平台+NVidia单桥   目测无掉件,无明显刮伤断线等
这个板子上真U 触发瞬间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不上U和上假负载3S左右掉电判断是主板CPU供电保护了
上假负载
测内存 1.8 CPU 1.6 桥1.2 总线1.2 VDD2.5各电压都正常,后面实在没办法把图中三极管去掉上真U测各有电压

测得各供电电压也是正常的,PCI有复位信号,就是不跑码!
假负载CPU_PWROK 和CPU_RST#测得2.15V 这下没思路了!~BIOS早刷过了 真要上真U立马掉电,南桥加焊了(没BGA)下还是不行!不知道会不会是U座子。

补充内容 (2016-3-4 12:43):
强制开机 上假负载少总线供电
触发后有总线供电,等1秒后就没有总线供电了,开启信号也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上真U速度更快,1.2VHT_EN就连了桥和上拉电阻。不知道怎么修了

补充内容 (2016-3-5 11:40):
又一个新发现,取下BIOS 发现上U3S断电,不会像前面立马掉电了 。取下BIOS打值都是540 说明是正常的。诊断卡上面都显一下4C就掉电了,感觉是CPU刚跑一个码就掉电

补充内容 (2016-3-5 17:49):
后面 连续触发开关针居然跑码了,都是到内存的时候掉电,后面还原故障了。现在可以确定,上CPU 触发是刚跑码就掉电,不断电再次触发直接掉,不会跑码,断电后再触发会显示一个码后掉电。这板是不跑码的问题

网友A:
上假负载强制性开机,测一下各大电压

网友B:
拆下来的那个三极管是管什么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那个三极管是管什么信号的?

HT_VL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假负载强制性开机,测一下各大电压

强制开机 上假负载少总线供电
触发后有总线供电,等1秒后就没有总线供电了,开启信号也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上真U速度更快,1.2VHT_EN就连了桥和上拉电阻。不知道怎么修了
上假负载 3S后会关闭VHT_EN这个信号,就和没上CPU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强制开机 上假负载少总线供电
触发后有总线供电,等1秒后就没有总线供电了,开启信号也从高电平变成低电 ...

这种板上假负载是能出CPU电压的,强制供电直接测下CPU复位有没有出来了,如果CPU复位出来了,那说明供电已经正常产生了,如果是过几秒没有了的话,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上假负载是能出CPU电压的,强制供电直接测下CPU复位有没有出来了,如果CPU复位出来了,那说明供电 ...

假负载测过了 有CPU复位,主要没BGA  都是风枪加热的,没效果,看来得加大力度。主要是上CPU和假负载都是瞬间掉电了 1S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假负载测过了 有CPU复位,主要没BGA  都是风枪加热的,没效果,看来得加大力度。主要是上CPU和假负载都是 ...

1S断电,速度比较快,感觉像是有短路,上假负载把全板所有电压都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断电,速度比较快,感觉像是有短路,上假负载把全板所有电压都测一下吧

不是短路,后面触 发还跑码过到内存掉电,PCI复位 CPU复位都出了,估计是CPU座或是桥空焊了 没BGA我都加焊了没效果

网友:
之前修过这个板  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 上CPU瞬间掉电 不上电压正常 全板无短路 一直以为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 拆了一堆上下管都没用 最后是换IO好了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信号也与南桥复位工作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