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线性5V正常 3.3v只有1.8

楼主(2016-03-01):
LA-9981P线性5V正常 3.3v只有1.8 各位大侠给点思路 是EC坏了 还是别的

网友:
断开后才能知道 是后边问题还是 电源问题 电流多少?

网友:
外加3.3V电压,烧一下,有短路的地方,发热就是了

网友:
一个个断开排除,看看是芯片本身不良还是后继拉低了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吧

网友:
先断开3.3v负载测一下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摸摸芯片是不是发烫,发烫一般都是负载短路了,ec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查下线XD去了哪里 不过3.3V线性有问题 基本上都是EC坏了 摸下EC烫不烫

网友:
若后级有问题 可以烧机 很有可能是EC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