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5113TX 图纸 求

楼主(2016-03-01):
亲们   谁有   这个图纸      5113tx    几 急急急急急

网友:
亲,我也没哟

网友A:
说一下版号行吗  帮你找找

网友B:
你提供的5113TX   这个是机器型号    请提供一下 准确的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版号行吗  帮你找找

左上角  有些字母    没有版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5113TX   这个是机器型号    请提供一下 准确的板号

这个版    看看 有吗    没有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    看看 有吗    没有版号

如果主板上其它地方没字了  那风扇 那里应该是板号  下面是版本号  不过根据那个搜  也搜不到图纸   想想别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