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T2012E

楼主(2016-03-01):
有时开机有时不触发??
华硕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查下待机条件 和EC的工作条件 也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修好了!3vsb 没有,,3VSB 是由 3。3待机转换而来!把控制管去了,上拉电阻换了OK

网友:
太笼统了,说详细点,什么芯片组,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BIOS有吗 备份没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刚修了一台开机键盘能切换,屏和外接不亮 刷BIOS好了

网友:
装机测试机器,一个钟后掉电就不触发了 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2016-11-24):
楼主牛逼 小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