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 掉了个三极管,电路图找不到,求好心人告知是什么!

楼主(2016-03-01):
这是个什么管啊。废板哪里可以拆到。求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
掉了个三极管的C极与那个大MOS管的G极相连吗?若是则不用安装。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856-1-1.html这有点位图,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可以加我。我教你

网友B:
không rõ. bởi vị bạn không giải thích tại sao và dường đó là đường nào.

网友:
引用 网友B:
không rõ. bởi vị bạn không giải thích tại sao và d&#4 ...

仁兄这是哪国家的语言啊。不支持翻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856-1-1.html这有点位图,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可以加我。我教你

点位图看不懂啊!

网友A:
  蓝色的是1脚,是+5VSB_GATE,
2脚是+5vsb,3脚是+5V_DUAL。
这个我认为是个电压转换的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是1脚,是+5VSB_GATE,
2脚是+5vsb,3脚是+5V_DUAL。
这个我认为是个电压转换的管子。

我刚量了下。接了5V电阻。这个管子在哪里可以拆到啊。废板子很多。这个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刚量了下。接了5V电阻。这个管子在哪里可以拆到啊。废板子很多。这个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具体型号我也不知道,可能是P沟道的管子。找个管子装上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型号我也不知道,可能是P沟道的管子。找个管子装上去吧

大师。这个管子是不是华硕专有啊。怎么找了6张板子了一个都没有!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师。这个管子是不是华硕专有啊。怎么找了6张板子了一个都没有!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具体你要看参照下点位图和你板子你跑下线路。如果确定是干嘛用的。可以直接飞线先看亮不亮在找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要看参照下点位图和你板子你跑下线路。如果确定是干嘛用的。可以直接飞线先看亮不亮在找代换。

PCBRepairTool这个怎么用啊。怎么看相连引脚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CBRepairTool这个怎么用啊。怎么看相连引脚呀!

直接选择到上面,右键。显示已之相同的。反正就是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择到上面,右键。显示已之相同的。反正就是第一个。

非常感谢。搞了半天是硬盘指示灯。不接了!

网友:
看点和哪个元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