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外接无显

楼主(2016-03-01):
n4110 屏有显,外接无显f,加焊显卡,换CPU ,刷BIOS 下面要检查哪里,有没有修过的高手说下。
刷BIOS

网友:
外接无显 查一下VGA接口的对地值 和 行 场信号

网友:
对行场信号打值,看看检查显卡所有的供电。

网友:
都量过了,还有HDMI也不行

网友:
VGA接口的条件你检查完没?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在研究啊

网友:
VGA接口供电查一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首先测量屏接口各个脚的电压,如果都正常,显卡没有发出开启的话,换显卡试试啊

网友:
接口到 显卡